ige问题请问高手 发动机 侧装拔火头就熄火

楼主(2013-06-10):
发动机是OS46    原来安装练习机上很稳定     现在放在342板机上侧装 一拔点火就熄火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油管里老有气泡    油管都换新的了还有

网友A:
OS46侧装没有问题的 ,你看看火头有没有问题,如果火头有问题的话一断电就会死火的,或者看看副油针是不是太富油,太富油的话也会死火的

网友:
换新的热火头试一试

网友B:
火咀或回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46侧装没有问题的 ,你看看火头有没有问题,如果火头有问题的话一断电就会死火的,或者看看副油针是不是太 ...

我换了火头还是不行,,这个发动机貌似就一个主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咀或回壓

火咀   是火头吗 这个和回壓有关系啊         是不是油管太长也不行啊

网友C:
火头不行了,或者富油。

网友D:
太富油,發动后用手按着油管等发动机差不多死火才放开打火电,不防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头不行了,或者富油。

火头刚换的   原来飞练习机时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富油,發动后用手按着油管等发动机差不多死火才放开打火电,不防試下!

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发动机挺热的    我的油针开的是1.2圈

网友A:
你是不是46L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46LA?

是啊     后面就一个油针啊    是不是缸体漏气啊    还有高速就不熄火

网友A:
是不是你怠速调得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火咀   是火头吗 这个和回壓有关系啊         是不是油管太长也不行啊

火咀,便是火頭了,甲醇原正常運作,放一段時間,再飛不正常,多數是火頭問題,換一個新的試一下。而,回壓的氣管,也經常松開,測查一下,如果,回壓不足,尾段推油會死火的,但,一樣能起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怠速调得太低了

怠速不低啊 哪个是怠速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咀,便是火頭了,甲醇原正常運作,放一段時間,再飛不正常,多數是火頭問題,換一個新的試一下。而,回 ...

火头已经换新的了 可是还是不行    但是高速就不会       熄火时是速度慢慢下降然后在灭的      死点一般都是最上面    怀疑缸体漏气        这个发动机没有缸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46LA?

刚看见发动机是  AX

网友:
如果是AX的话应该是副油针问题,你说熄火时是速度慢慢下降然后在灭的,这个应该是副油针太贫油,副油针在油门那里,有一个小孔的,你找个很小的一字螺丝刀捅进去,往逆时针方向拧,每次不超过1/8圈,直到不死火为止,如果再不行就往顺时钟针方向拧试试,

网友A:
你应该调好主油针的最高转速,再调副油针,46AX的桨最好是12*5或者1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调好主油针的最高转速,再调副油针,46AX的桨最好是12*5或者11*7

哦   谢谢啊    我试试

网友E:
楼主的发动机可能是放久了里面干固的油渍使曲轴、活塞的阻力加大了,发动机运行不好,温度升高太快,我原来发动机也是这种情况,发动后高速可以运转,一拔点火器就熄火,在论坛问过了,也没有得到正确 的答案,后来拆开发动机发现里面干固的油渍太多了(我原来是烧素油),就彻底清洗(包括火花塞),后来发动机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有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发动机可能是放久了里面干固的油渍使曲轴、活塞的阻力加大了,发动机运行不好,温度升高太快,我原来 ...

发动机已经清洗过一回我烧的是成品油   火头也换过     一般副油针是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调好主油针的最高转速,再调副油针,46AX的桨最好是12*5或者11*7

一般副油针几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咀   是火头吗 这个和回壓有关系啊         是不是油管太长也不行啊

管太長,沒關係。火頭是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