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十字盘问题奇怪了(问题已解决居然是路由器干扰接收机所致)

楼主(2013-06-10):
这两天jin fei只能在家耍 耍坏了一架911  刚买了个minicp  老板帮调好的 刚开始飞得还不错, 飞了两次之后感觉一起飞就向一侧飘,把飞机放水平发现十字盘是歪的不回中, 拔电再插也还是同样的,不管遥控器如何操作十字盘就是不回中,不知是何原因。

后来拔掉电 用手稍微调舵机让他水平再接电,水平了 但是飞了几下再下来换电池又不回中了 真是郁闷! 大侠们给看看是何原因?

问题找到了就是家里路由器对Mcp接收机有干扰所致,离路由器距离一近干扰就增强,舵机就错舵,关掉路由器就没有问题了,反复试验几次都是这样! 如果先打开遥控器对拼然后再打开路由器问题也不存在,非常奇怪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厂家重视!

路由器型号是TPlink WR941N

网友A:
炸了就炸了,什么叫飞了两次就这样了,平白无故难道会自己舵机扫齿轮?

网友:
舵机出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就炸了,什么叫飞了两次就这样了,平白无故难道会自己舵机扫齿轮?

炸了就不奇怪了,拿到老板那里又好了,估计是家里有干扰陀螺仪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了就炸了,什么叫飞了两次就这样了,平白无故难道会自己舵机扫齿轮?

我飞航模也快三年了,固定翼,六旋翼,fpv我都玩,舵机扫没扫还是分的清的。

网友:
难道是怪原因?

楼主:
问题找到了就是家里路由器对Mcp接收机有干扰所致,离路由器距离一近干扰就增强,舵机就错舵,关掉路由器就没有问题了,反复试验几次都是这样! 如果先打开遥控器对拼然后再打开路由器问题也不存在,非常奇怪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厂家重视!

路由器型号是TPlink WR941N

网友:
有可能。我的鼠标有时也给干扰,不是说2。4G抗干扰强来着

网友:
呵呵,路由器也是工作在2.4G频段上的哦!
遥控设备之抗干扰能力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的。
这就是我至今仍旧把玩FM频段遥控器的原因之一。
再则,你们都捣鼓2.4G了,FM频段都空闲下来了,还怕同频干扰吗?去飞场一看都是老鼠尾巴的短天线,那就放心地开玩呗!
看见长天线的问清频点后,不是他换晶体就是我换晶体嘛。
还有,FM的接收机价格更低廉……
另外,FM频段的电波,绕射能力更强,相对盲区缩小了。
FM与2.4G各有千秋,看你侧重哪项技术指标、哪些参数,依据实情取舍。

网友(2013-07-18):
我用XG8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好像也是路由器干扰。
准备继续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