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并充板怎么才能同时充2块以上的3S电池

楼主(2013-06-10):
难道只能一块一块的充吗

网友A:
B6不是有两个3S插口吗

网友B:
两块以上 不要过冲爆炸啊

网友C:
把并充板和B6连接好。。。然后设置11.1V 5A电流。。。就可有充2块电池!!!

网友D:
并充前要保证2块电电压尽量一直才行,其实2块电做个串充板也可以充

楼主:
5A呀,哦我试试去谢谢了

网友E:
并充2个以上的3串电池,确保每个电池组总电压一致撒!提醒不要接错平衡口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