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试飞失败。。新手手抛=100%失败

楼主(2013-06-10):
我的Z84 重心应该杆子前面2个突起的那里,每次抛出去怎么头都往下掉,看看我装的对不对?

手指差点没了,手抛出去不小心被割了好几道口子。。。。 炸了十来次,是不是新手起步真的不适合玩飞翼。。。。

每次油门加到50% 浆上的皮筋好像要断了似的  怕怕啊。。

网友:
别的不知道对不对,但起飞时全油门并拉杆是必须的,然后再轻轻的往前一抛就可以了。

网友A:
高KV最好用桨夹,防止射桨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KV最好用桨夹,防止射桨伤人。

网友:
小心点好,受伤了就不好了

网友:
电池大了重不好飞

网友:
这个飞翼最多用1100-1500的电池,你搞2200的也太重了,不头沉才怪呢。

楼主:
看来我只能换机型了

网友:
飞翼对重心狠敏感的。。。

网友B:
不是早告诉你 这台不适合新手玩吗

不是早告诉你 要小心桨打手吗

小心点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早告诉你 这台不适合新手玩吗

不是早告诉你 要小心桨打手吗

还是买个腰推的安全

网友B:
带过不少新手
练习机其实差异不大
也就是赛斯纳  还有些腰推的机型
赛斯纳  好飞
但是以新手来说
腰推飞机
原地满血复活  继续玩

赛斯纳  轻则断桨  重则爆头  比较难原地复活

修复上  腰推机修复也容易
赛斯纳头烂了
很多新手对於电机偏角概念不够
修好飞起来也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过不少新手
练习机其实差异不大
也就是赛斯纳  还有些腰推的机型

我是先买的塞斯纳后来买的飘飘,塞斯纳炸了修起来相对麻烦,飘飘基本可以原地复活,后来技术练熟了,飞塞斯纳那叫一个没劲啊。
特别是我当时是单飞没人带,那叫一个苦逼,我塞斯纳当时没调好就出去发,一飞一个炸。

楼主:
已经入手翼龙了,这个应该好飞点

网友:
z-84的推力线使得全油门手抛机头下沉。50%油门可以的,重要的是拉杆起飞和略微向上的手抛角度。我用3s 1800mA 的电池从来没失败过。

网友:
皮筋可以用两个,出手前油门最大

网友:
飞翼不好控制,微风吧

网友:
传说中的新手不怕死事件。。

网友:
楼主勇敢,经验是需要积累的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C:
新手飞手抛机危险,有问题的飞机一出手必炸,没有时间反映。有起落架的相对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飞手抛机危险,有问题的飞机一出手必炸,没有时间反映。有起落架的相对好些。

有起落架的要装转向  先在地上当遥控车玩

等到能跑顺了再想起飞的事
尤其是前拉式的飞机
小心不要伤到桨
在地上跑  油门慢慢加就好
先跑顺跑直  再加大油门
後三点的起落架要带一点点升舵压尾巴

网友:
抛的时候,要尽量防止攻角过大,引起失速
这个飞翼我抛过,感觉还是挺不好起飞的

网友D:
Z84是一款极其不适宜新手的飞翼。因为它的机身太短,上小桨不好控制,上大桨,手抛时又非常容易伤到手。另外,你上的电池太大了,导致重心位置不对,机头过重。这也是新手飞不好的原因。而对于高手来讲,Z84携带方便,非常灵活,滑翔能力也不错。完全可以飞3S2200的电池,一块电可以飞20分钟。

网友:
先算下翼载荷

网友:
引用 网友D:
Z84是一款极其不适宜新手的飞翼。因为它的机身太短,上小桨不好控制,上大桨,手抛时又非常容易伤到手。另外 ...

这玩意不能上大桨 反扭会很严重  机翼挂配重 可以解决
不过哩  它就是这个命  干麽这样搞它勒

网友:
明显的头重啊·····如果电池后移还不行的话就换小店的电池吧

网友:
射桨很…… 可怕。

网友:
来学习的~飘过~~

网友(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2014-01-11):
楼上老鸟们说的都很正确

网友E:
我也买过z84,2200电池,尽可能靠后还加了配重,仍然头重,秒炸

网友:
新手小心点,我也是飞直机的时候,被割了几处伤口

网友:
Z84 要注意不要太重,我的起飛重量是450g左右,2208-2200Kv電機,30A 電調,5.5X5.5E 槳,1500或1800 mA 電池都可以使用,起飛時要全油門,拉少量升舵,向前提高一拋就OK,我的Z84飛過幾佰次,還未失手過.

网友:
升降舵有没有打反?

网友(2014-02-10):
我也觉得

网友:
新手还是选择赛斯纳或飘飘类的吧,轻盈稳定'在不紧张的情况下应该很安全。最好还是找个老手带一下,这样进步会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