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调 电池连接问题

楼主(2013-06-10):
配置:
电机
花牌3S 3860KV ,电调好盈铂金40A,接收机 RX1002,
电池
花牌3S 25C 11.1V 。接上后电机发出滴滴滴……中间差不多隔两秒,推油门电机不转,怎么回事?希望高手帮忙

网友A:
看看电调BEC插头插反了没?是不是插在第三通道,油门行程设置好了吗,还有遥控器开机之前油门摇杆是否在最低处。

网友B:
1 线没接对
2 油门杆不在最低
3 油门反向了
4 油门行程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