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Super CP,一起买齐配件,请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2013-06-10):
暂时想到的:1. Super CP x 1
2. Devo 10 x 1
3. 2200mAh控电 x 1
4. UP 02套装 x 1
5. 400mAh锂电 x 4
6. 舵机 x 3
7. 主风叶 x 2
8. 头罩 x 2
9. 脚架 x 2
10. 原厂无刷升级套装 x 1
11. 铝箱 x 1(这个是不是买个大点儿的好一些?可以装别的)送模拟器
大家看还要补充什么或者省什么?杂七杂八算下来超1500了,555~

网友:

你漏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充电器,

网友:
新手想要爽玩这个不能省,千万不要用那种一次充一块电池的那种平衡充哦,如果你有时间守着充也无所谓,如果你愿意充两小时电玩10分钟又充电也可以,悄悄告诉你:我玩的MASTER,用的A6,配的4块电池可以边充边玩不停,充电器一步到位吧,不要因为充电而不能爽飞,建议最起码入B6,要不就A6或BC168,B6价格160左右A6450左右。

网友:
当然,如果打算买平衡充的话还需要1拖3或者1拖6的转接线
别忘了给平衡充配电源

吐槽下,不买平衡充的话,你那个锂电的控电打算怎么充呢(镍氢的请无视)

网友A:
1500都能配较好的450了,玩这个小鸡不值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00都能配较好的450了,玩这个小鸡不值得!

严重误导新人。新人飞都飞不好,还玩450????你要杀人?450在家里可以飞?

新人最好的是玩小机,要有锤子机的手感的才行。慢慢上手。100级的小机,在家里也可以飞,对飞行空间无要求。贵是贵了点,方便。

小机也不好调,加之零件也小,可以培养耐心。

新人上450?我说要想省钱,直接上500

网友B:
舵机支架X2

脚架建议X3

网友:
新人建议放弃无刷,否则你修飞机的时间与金钱会超过你玩飞机的时间。

网友:
太麻烦了,不用买这么多,就scp+d10好了,充电器和电池原厂带的就ok。小鸡别折腾,不然后患无穷。

网友:
全套装备大干一场。

网友C:
电池买10个,舵机一个,大桨一个,尾桨五个。scp比较耐炸,就是尾桨老是炸坏,我飞了一个月,别的都没事,五个尾桨全炸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舵机支架X2

脚架建议X3

你说这东西为什么我炸了无数次都没坏过。。就是尾桨老是炸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严重误导新人。新人飞都飞不好,还玩450????你要杀人?450在家里可以飞?

新人最好的是玩小机,要 ...

新手要上的是模拟器!小鸡这么飘,新人是玩不来的,不练习模拟器恐怕会炸机到退魔!想当年我也买了华鸡,刚开始都是炸,舵机一炸扫了3个!玩了几个起落果断出了换450!华鸡是最容易调的机!
450的稳定性好很多,易损配件比小鸡便宜!
新人直接练习模拟器,然后组台有副翼,有能力的就无副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要上的是模拟器!小鸡这么飘,新人是玩不来的,不练习模拟器恐怕会炸机到退魔!想当年我也买了华鸡, ...

SCP自己调下感度,5秒过去后,保证机子还在1米范围内。

对于新人来说,什么都难。

模拟器也只能练习舵面,手感是根本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这东西为什么我炸了无数次都没坏过。。就是尾桨老是炸裂

你用热熔胶加固过了。否则原厂的那货,等着换吧。一个负螺距就让你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买10个,舵机一个,大桨一个,尾桨五个。scp比较耐炸,就是尾桨老是炸坏,我飞了一个月,别的都没事,五 ...

我一个都没有坏过。。。。。

网友:
为什么我的scp一直飞不起来,一推油门十字盘就左倾,油门越大左倾角度越大,飞机根本离不了地就直接倒地上了,松油门十字盘又恢复水平了。这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D:
全新全套450白菜价不想投入下去了,有意者联系QQ819208000

网友E:
20 搂说我问题哪位高手知道告诉我啊 小弟万分感谢 跪求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