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舵机会卡死?

楼主(2013-06-10):
今天试转了下450,没有百分百油门也没有装旋翼头,舵机也没装拉杆,打摇杆才一下子升降舵和副翼舵就不动了,停下来手摸舵机好烫手,舵机是HD2215s的,配的是3GX,不知道是我设置不对,还是别的什么问题,之前也是这样烧了一个,好郁闷啊!还没离开过地面呢!挂我3个舵机,囧囧

网友A:
得说详细点,最好来点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说详细点,最好来点图

图片我没有拍,就是空转时候乱打摇杆,升降和副翼舵机定型在一个角度了,断电用手掰都掰不动那种,拆开看是舵机马达转动很不顺滑那种,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照成的,之前也是这种情况烧了一个,是不是3GX设置不对呢!还是舵机太次了,真的还没有离开过地面啊!我都不懂调,就是在哪里测试舵机运动方向,到现在我还没弄出个推油门三个同时一个方向动作,愁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我没有拍,就是空转时候乱打摇杆,升降和副翼舵机定型在一个角度了,断电用手掰都掰不动那种,拆开看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889这个是3GX的设置视频,你仔细照着做。感觉你舵机方向可能都没对,你视频里第一步时,把电机线拔掉二根,推油门,三个舵机那个不向上,就遥控里逆转下

网友B:
建议进一个舵机测试仪,先跑几分钟自动测试。
我现在凡是新舵机都先跑测试,卡舵的测试几轮就停下了,
然后就得赶紧拔电,否则就是->发热->冒烟。

照理说LZ新舵机应该没问题。
我炸机以后发现卡舵。换齿轮没解决问题,直接升级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进一个舵机测试仪,先跑几分钟自动测试。
我现在凡是新舵机都先跑测试,卡舵的测试几轮就停下了, ...

谢谢这位朋友的建议处理的方法,舵机我拆开过,看齿轮都没有磨损的痕迹,拉出马达转动齿轮可以转动,就是马达哪里不顺畅,有两个是手都无法转动那种,我毕竟是刚入魔,对其一窍不通,两个多月飞机在我手里只是在地面转,没有飞离开过地面,心都凉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889这个是3GX的设置视频,你仔细照着做。感觉 ...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的建议处理的方法,舵机我拆开过,看齿轮都没有磨损的痕迹,拉出马达转动齿轮可以转动,就是 ...

就近找个老魔帮你调机为好,否则太容易秒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近找个老魔帮你调机为好,否则太容易秒炸了!

我没看到我这里有玩模型的,还好有你们要不然我真的要放弃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看到我这里有玩模型的,还好有你们要不然我真的要放弃了,呵呵

原来如此。给你点建议:

(1)狂练模拟器,凤凰里面有悬停的教程,先只练对尾,只练副翼舵。
差不多5分钟机机不跑偏,再增加升降舵。

然后再5分钟不跑偏,增加方向舵。
直至可以退出教程,直接在模拟器里悬停。

(2)调试陀螺仪之前不要插舵机,确保陀螺仪舵机类型设置正确以后再插舵机。

(3)进3个最便宜的舵机,只当练习调机,调好之后再换下来。

不要怕吃亏,但可以通过智慧的方法减少吃亏的损失。
经验都是从吃亏里学的,这叫“学习成本”。

供参考,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给你点建议:

(1)狂练模拟器,凤凰里面有悬停的教程,先只练对尾,只练副翼舵。

谢谢这位朋友经验传授,祝你端午节快乐,

网友:
如果舵机没问题的话你确定三旋翼设置的十字盘舵机的频率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