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危险,ACE ONE直机降落后自动复飞!!!

楼主(2013-06-10):
好久没来论坛了,论坛里好像关于ACE ONE的帖子越来越少,本人的ACE ONE一直服役中,要不是5月中旬的这次惊险,一直对它信心满满。
飞机是亚托的700改800,Z15-N,这次帮一个剧组航模摄影2组简单的空中镜头,两个起落便完成任务,最后一次降落后,意外发生了,由于飞手操作失误,或许是完成任务后精神放松:飞机落地,大桨停转后违反了先关飞机电源再关遥控器的安全操作流程,随手将遥控器电源关闭了!这次飞机大桨突然再次转动,完全自动的又一次飞到了空中!!!幸亏地面人员反应迅速,及时躲避,飞手及时开机接管,才避免严重伤人事故!
现在很不理解这个飞控的控制逻辑了:ACE ONE并没有自动起飞功能,仅有半自助起飞功能,也就是需要遥控器的油门信号才可以起飞!是失控保护吗?可明明飞机已经落地飞控也发出主电机停机信号,主电机也是停止工作了,看视频中可以看到大桨一直惯性旋动,大桨在地面的影子也基本停下了,机械人员正准备上前拔电,视频中可以看到机械师的影子已靠近飞机!这个时候难道飞控还有必要执行失控保护的动作吗?究竟怎么回事???

网友:
在磐安廊桥啊,据说那里横店航模摄影组已经连续炸鸡数次了,不会就是你们吧? 最最基本的开关机操作都能操作失误,如果没有接管是不是又要出事了?

网友:
另,看录像明显是失控保护进入自动悬停或者自动返航模式,我估计是自驾模式还未切换成手动模式就关遥控器,导致飞控发出失控保护指令,和飞控程序出错关系不大

网友:
有一次我与朋友S800同飞时,他担心我的信号干扰到他,我就用手接住小四旋翼飞机后油门打到最低,然后直接关控,结果电机大转,直接把我往天上拉,我明白是我激活了自动返航了,还好几个有上来帮我稳住飞机后直接断电才解决问题。

网友:
赞同千帮  大疆技术快来要qq号了解详情

网友:
这很明显是操作问题

网友:
先关接收机,后关发射机!

否则说怎么回事都是马后炮了。

楼主:
我帖子里已经讲了这次事故确实是飞手违反安全操作关闭遥控器所至,我发帖目的除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更希望大家讨论一下这样的控制判断逻辑是否有问题?飞机已落地,电机也已停转,飞控应该可以知道飞机在地面并没有遥控器信号,为何在这样的状态下要触发失控保护呢? 多一份飞控的安全保护不是更好?毕竟玩航模过程中什么意外都会发生!这次不是意外关机下次也可能是意外失控,这种落地再自动复飞的危险逻辑完全可以避免。

网友:
不会是失控保护没设对吧····

网友:
感觉 是 飞控 的 ::“失控 自动 返航” 功能 在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帖子里已经讲了这次事故确实是飞手违反安全操作关闭遥控器所至,我发帖目的除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更希望大 ...

这种情况只有像你这样认为有了飞控飞行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一样,航模摄影只要是个人就能飞,玩航模的必须懂得遥控器先开后关是最基本常识,更何况是商业作业的职业飞手,事实上飞手的责任心才是最大的问题,飞控按照程序进入自动保护模式是正确的,飞控不会感知它停留在地面上的,没有你想的那么智能,可以做任何条件判断,当然,具体实际情况还是过完端午节等大疆工程师来分析解答你的疑惑吧

这座廊桥我前些天刚去拍过,路上车辆不少,周边就有很低的电线,你的运气真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帖子里已经讲了这次事故确实是飞手违反安全操作关闭遥控器所至,我发帖目的除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更希望大 ...

你可以设置飞控失控后不做任何动作,那自然就不会"复飞"了

网友:
飞机、云台调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只有像你这样认为有了飞控飞行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一样,航模摄影只要是个人就能飞,玩航模的必须懂 ...

呵呵,千红兄,不用帽子扣那么大吧?连没有责任心都说上了?不知你是什么地方看出我是一个以为有了飞控就以为飞行很简单的人?不过我们还真不是什么商业化的职业飞手,我们只是一群早年省专业航模队退役了的老人,现在各自都有自己的事业,凑一起玩玩而已。这里并没想来和各位职业高手抢饭碗之意,哈哈哈。请不用"敌视"我们。也难怪,小小的磐安镇一个月内就出现多支航模摄影队伍,看来航模摄影者的春天真的来了?我们是人不是神,人无完人,难免有犯错的时候,我们也深刻检讨了这次事故的教训,正是对这件事的重视,才来此发帖,在这里我们不会隐瞒我们自己犯过的任何错误,仅此来带给大家一个反面教材引以为戒。
来发帖也是希望DJI能够重视产品不完美的地方,如能有提升空间把它做得再完美一点有什么不好?不是能更大的拉开和同行竞争者的差距而加大投资者的兴趣吗?所以DJI的代理们也别看了反应大疆问题的帖子就喷啊,手下留情,谢谢了!

网友:
我在云南 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不过我不是误操作 而是 遥控回潮  也是已经降落了  大桨都停了  副手正要拔电··飞机突然启动了·我打杆没反映··我意识到是失控了 ···在这个情况下 ··飞机 起飞后··悬停了一会··就 自己 回到 起飞点降落了···虚惊一场··· 还好人烟稀少··的空地···现在我不敢用外置的高频头了··那玩意回潮后插针会氧化 接触不良·····所以起飞前选场地也很重要··一定要空旷 少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千红兄,不用帽子扣那么大吧?连没有责任心都说上了?不知你是什么地方看出我是一个以为有了飞控就 ...

没有敌视的意思,也没有必要扣帽子,是你的奶酪谁也不会去动。
跑的地方多了常有当地人说之前来过的航模摄影队伍炸机、撞机、落水的消息,你认为在我们听来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吗?除开机械或者电子设备自然故障的因素,绝大部分的原因还是人为的失误造成的,飞控是一个因素但不是最关键的

至于"很简单"的言论在你以前的帖子里就能体现,原文我就懒得去找了,你是飞手,你应该知道是简单还是有难度。

网友:
另,这起事故既然是非偶然性的,那就可以做故障重现,请大疆工程师实际测试便知了,可惜他们都回家过节去了,还要稍等几天

网友:
不管咋样 拍摄效果还是很牛叉 也很稳

网友:
哎…交流帖变成口水帖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是什么飞机和云台?调的不错!很稳

网友:

视频中可以看到大桨一直惯性旋动,大桨在地面的影子也基本停下了,机械人员正准备上前拔电,视频中可以看到机械师的影子已靠近飞机!
你说“基本”停下来了, 我看视频里面分明是“基本”没停下来,然后工作人员影子就进入了。大飞机还是小心为妙,飞机没拔电就管控,大桨没停就靠近,这是两个错误了。 一般事故都是好几个错误叠加的。

网友:
LZ安全意识欠缺啊,本人对接入飞控后的直机一直胆战心惊,接通主电源前都是用胳膊挡着大桨和身体,防止失控进入保护时油门会到中位启动,落地第一件事就是第一时间内先断开电池回路,aceone确实缺少类似掰杆启动的安全程序,估计程序方面还要考虑油机的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帖子里已经讲了这次事故确实是飞手违反安全操作关闭遥控器所至,我发帖目的除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更希望大 ...

既然知道是“违反安全操作关闭遥控器所至”,就不要把“罪过”摊到DJI

网友B:
WKM定义20米内是不会触发自动返航的,不了解ACEONE,也许飞手离飞机很远吧。还是很抵触直机航模摄影,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WKM定义20米内是不会触发自动返航的,不了解ACEONE,也许飞手离飞机很远吧。还是很抵触直机航模摄影,呵呵
...

我发此贴也就是搞不懂为何DJI在WKM的飞控中可以添加20米内不触发之类的逻辑判断,而ACE ONE里面就不能加这一类的逻辑判断了?也很希望DJI能够多放些精力来完善一下老产品。仅此而已。
所以在贴子开头就说了我们飞手犯的错误在先,我们并不想隐瞒自己的错误,就像我以前发的一个S800高空坠落的帖一样:也是我们人为因数:没有扣紧电池绑带,为的就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犯别人犯过的错!
没想到很多人都喜欢做教父,说教起别人的缺点错误一套套。都觉得自己神一样从不犯错。
人嘛,知错就改,在错误中吸取教训,才可以不断进步!哈哈

网友C:
这完全是飞手的失误!飞机在落地后还没有完成停止工作!因为飞机在落地后好像是几秒后油门才识别为停止,才会锁定!这时候关控没事!看了这视频才落地桨都没停下就关控它当然识别为失控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完全是飞手的失误!飞机在落地后还没有完成停止工作!因为飞机在落地后好像是10秒后油门才识别为停止,才 ...

人家知道是飞手的错,楼主是在说另一件事,就是dji是否可以多层保护,免得以后还有人碰到这样的危险。哎,看清楚再喷呀。

网友E:
还是按飞控操作程序来吧,这样才能够避免事故,当然作为ace one可以实现落地后不触发,但说句实在话,现在的ace one很稳定,dji不会轻易的去修改程序,否则一改出问题了也不好办,还是按规矩来操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知道是飞手的错,楼主是在说另一件事,就是dji是否可以多层保护,免得以后还有人碰到这样的危险。哎, ...

你没看明白我说的,这个油门停机识别时间如果去了!会造成另外一种危险! 请看清楚再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完全是飞手的失误!飞机在落地后还没有完成停止工作!因为飞机在落地后好像是几秒后油门才识别为停止,才 ...

这位兄弟,看仔细视频,落地后到在复飞有近60秒时间!不是几秒啊!这个是800级别的直机!这近1分钟时间里,主电机早已停转了!完全是大桨的惯性在旋转!事实上,飞机一接触地面,油门信号收到零,飞控就给出停机信号的!GPS上的灯会有体现,主电机立马就停转的!

网友:
确实是 违反了操作流程导致的   即使电机已经停转了  先关控 系统也会执行GO HOME 功能    以后要小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按飞控操作程序来吧,这样才能够避免事故,当然作为ace one可以实现落地后不触发,但说句实在话,现在的 ...

确实我们需要严格按操作程序办事,加强飞手及所有航模摄影工作者的安全教育,但这个飞控这样一个隐性问题的存在,还是危险的啊。今天确是人为关机造成失控,但不能保证没有其它意外造成的失控啊,加个落地后不触发失控保护,不更安全吗?

网友F:
樓主怎麼还抱著自我的想法!每件事情出了問題拿出來讨論讨論,討論的精神就是結合眾人的建議和睇法用好的正確方法解決問題.聽聽別人看法和意見來吸收經驗和增進智識,要是還不明問題在那裡或別人給你的建議跟本就沒有聽進去的,那再讨論下去亦沒有什麼意思了!
''主电机也是停止工作了,看视频中可以看到大桨一直惯性旋动,大桨在地面的影子也基本停下了,机械人员正准备上前拔电,视频中可以看到机械师的影子已靠近飞机!这个时候难道飞控还有必要执行失控保护的动作吗''
其實跟你一起讨論也給了意見的人還要被你噴就真的不爽啊!日後的人有些什麼想討論的人家也不願出聲或小出聲了,就因為多了你這種態度的人
風氧也不会好的! 好了我想問問你何為''主电机也是停止工作了....大桨在地面的影子也基本停下了?一時就停了,一下又基本停了,停就停沒有基本的.還有我只不過是新手一名(說真的),你就是一名老手,你關控導致飛控执行失控保护也很正常,再者不要說槳還沒停就算真的停了也不應在未拔電便關掉遙控啦!還有的就是你一直是有插上電源,機子便隨時可以準備工作即動起來,所以不應該以為馬達在停止供應動力就認為停了,你是隨時推推油門機子都有反應給你的呀!你的意識危險呀,相信你都知直升機要是有插上電的話就算不推油門桿都有辦法令到機子開動,這意思的什麼呀?意思便是機子只要有接上電源就隨時可工作隨時可以動起來不要以為佢正停了就是不會再動的已停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我们需要严格按操作程序办事,加强飞手及所有航模摄影工作者的安全教育,但这个飞控这样一个隐性问题 ...

在直升机的脚上加个触地断电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直升机的脚上加个触地断电开关

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樓主怎麼还抱著自我的想法!每件事情出了問題拿出來讨論讨論,討論的精神就是結合眾人的建議和睇法用好的正確 ...

洋洋洒洒一大篇,不知所谓。既然知道自己是新手,就好好看老手们交流,直机原理都没弄懂就在这里充大头,烦不烦?好好看高手交流吧,学野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是你高呀!之不過腦低...能呢! 新手不能說多話嗎,說了又怎樣阿高手? 我說多了難道踩到你尾巴嗎?
我以事論事不可嗎?要得你同意經你批准嗎? 你這所謂的高手我怎能高攀吖?高手......可笑,就是心智,品格低的高手呢

网友:
这个帖子很热闹,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怎麼还抱著自我的想法!每件事情出了問題拿出來讨論讨論,討論的精神就是結合眾人的建議和睇法用好的正確 ...

很感谢LS的回帖,我又要再说明一下我的的帖;本帖的问题不是拿来讨论的,本帖目的就两个:一,告诉大家我们犯错了,犯了低级错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二,希望大疆的ACE ONE可以有一个更安全触发失控保护的判断逻辑。
以上两个就是我自我的想法。也坚持这个帖的初衷,我们的错误很明显后果很严重,所以LZ并不想在这里再听到各种无意义的指责和已教训的口气的帖子,大家多珍惜自己宝贵的口水,当然有人一定要喷,那我也一定要回击!
这位朋友对我写的"电机也是停止工作了,而大桨在地面的影子也基本停下来了"这句话不解,我不知道你是对简体字的不理解,还是不知道直机的大桨和电机并不是像多旋翼那样直连。而是通过大小齿轮并通过一个叫单向轴承的东西带动的,而这个单向轴承才是可以让主电机停止工作不转动,但大桨会因惯性而继续转动的罪魁祸首哦!我表述的就是这个现象。现在能理解了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