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刷deviation固件后控制SUPER CP(无刷)问题~!

楼主(2013-06-10):
   小机是SUPER CP无刷的,现在有俩个问题!

第一,电池是满电的,开控,接飞机电后开始对频,对上频后飞机指示灯常亮,过了2秒开始闪烁,再过2秒舵机可以动了,油门也可以动了,尾浆也可以转,可是灯还是一闪一闪的,问下有事吗?电池充满了的!

第二,以上状态存在,听到无刷电调滴了两声,没第三声(等一分钟也没第三声),推油门50左右,一声短滴,拉油门最下,一声长滴。。(算是启动了吗?)
     推油门(推到20至最高),一卡一卡的在慢慢转,用手助转的时候,可以旋转了,电机也正常转动。把SCP捏在手里,试推油门发现,油门最低,不转(正常)油门中间的时候,转的最快,油门最高,又转慢了,。这样的情况未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正常一条斜线(负100-正100),只要浆一停,就又开始一卡一卡,不停掉有助转的时候,就可以正常转动。。。求高手指点~~谢谢诶!!!

网友A:
建议用Deviation的用fixID比较好。
SuperCP无刷很多时会有起动问题,线性问题。可以改一下參数解决起动问题,线性可以直焊到信号改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Deviation的用fixID比较好。
SuperCP无刷很多时会有起动问题,线性问题。可以改一下參数解决起动问题 ...

fixID 是什么意思?求解?然后我看了你的帖,最早我还回复表示没看懂,我问下,我这个只有主电机改无刷了,你的意思那电调的黑色电机线直接接1号位置上就不会有启动一卡一卡和无线性的问题了是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是对频问题,也像 richardclli  说的,要用固定ID,这样灯就一直常亮了。第二个问题,原来是桨的问题,我用的是MCXP的桨,有些沉,所以电机一卡一卡无线性。。把桨拆了问题全没了,而且线性也有了,现在换成原装桨,直接可以带动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是对频问题,也像 richardclli  说的,要用固定ID,这样灯就一直常亮了。第二个问题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