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做X50底板,从一片碳布开始。。。。。

楼主(2013-06-10):
      先上个遗照

上个星期飞X50,没注意看,接收电没电了,掉了下来。结果脚架和碳纤维底板挂掉。 看一下,原厂的要150元,有点贵  画了图纸,淘宝上找外加工,一问价格,包工包料要300!! 直接无语。。。

     于是寻思着自己动手做一块,可是手上又没有碳板,就干脆直接用碳布先做块碳板。。。
先剪一块碳布,刷上树脂,再放一块碳布,再刷树脂...... 最后压在桌子底下。

树脂干了,看看成果。强度完全没问题,而且每一层都是3K纹的没有偷工减料

画图,上机雕刻,没有专门雕碳纤的刀,用了把钨钢刀,效果很不错。

原厂的1.5MM,自己做的2.3MM,强度很不错。

学生飞飞机不容易,应该能省则省,又省了100多块钱

网友:
同学,靓照修饰词不要下这么重了。。。。。

动手能力没说的,赞一个~~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

网友:
貌似两块厚度还不一样

网友:
不错哦。有关雷虎必须顶一下

网友A:
你这碳布和环氧树脂哪里搞的?。淘宝上的环氧树脂貌似强度不足啊。

网友B:
LZ碳纤维布制作成本,工序,求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碳布和环氧树脂哪里搞的?。淘宝上的环氧树脂貌似强度不足啊。

都是淘宝买的。 只能买不同的来试验了,没办法。进口的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碳纤维布制作成本,工序,求细节~~

碳纤布是买的呀,难道你还能自己做?

网友:
这都行,楼主太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碳纤布是买的呀,难道你还能自己做?

我的意思是如何用碳纤维布制作板子,比如用什么规格胶水,刷几层,晾干时间,如何压等细节~~

网友:
哇!这个给力啊!以后砸烂配件不用到JS的去破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如何用碳纤维布制作板子,比如用什么规格胶水,刷几层,晾干时间,如何压等细节~~

淘宝上搜环氧AB胶就行了。 一层碳布0.3MM,要多厚就看你自己的需要了。 两边覆盖薄膜,用玻璃板压就可以了。   其实还是直接买碳板更方便,我是手上没碳板才这样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淘宝买的。 只能买不同的来试验了,没办法。进口的好贵。

能不能偷偷pm一下ab胶和碳布的链接,我买的ab叫强度好像不太行很容易碎。

网友:
楼主 太NB了 这以后 啥能难住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偷偷pm一下ab胶和碳布的链接,我买的ab叫强度好像不太行很容易碎。

AB胶的链接我真不知道  因为不是我买的。。。。。。 学校买了好多回来试验,看哪种好用。 我改天帮你看看。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艰苦奋斗好传统。赞了

网友:
好牛B的手法呀!!!!

网友:
充分利用手头的资源哦

网友:
用二块玻璃压,玻璃上放沙袋
,就不会厚度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胶的链接我真不知道  因为不是我买的。。。。。。 学校买了好多回来试验,看哪种好用。 我改天 ...

谢谢啦。pm一下就不用我花钱试验了。     还有碳布淘宝上搜到的全是汽车虚荣碳布贴。哪有真的碳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pm一下就不用我花钱试验了。     还有碳布淘宝上搜到的全是汽车虚荣碳布贴。哪有真的碳布?

有。。没搜到说明方法有问题。。直接看价格高。。。碳布也不便宜的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用到了要来请教楼主哦

网友:
权仔那里有现成玻纤的

网友:
碳布 02的一平米100左右,
支持lz,其实这么做没有买划算

网友:
南昌航空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