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ch3为什么会把直角自动倒角成圆弧?

楼主(2013-06-10):
一段很简单的代码,四条g1指令走一个正方形,如果在电机设置中每个轴的速度设置为最大,加速度最小,并且进给也设置为最大,那么运动过程中遇到直角的话会变成圆弧。
g0x0y0z1
g1 x30 y0 f50000
g1 x30 y30
g1 x0 y30
g1 x0 y0
m2

但是如果在每个顶点的位置都增加一条g0代码,那么就还是走的直角
g0x0y0z1
g1 x30 y0 f50000
g0 x30 y0
g1 x30 y30
g0 x30 y30
g1 x0 y30
g0 x0 y30
g1 x0 y0
m2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不添加g0代码,也要实现走直角,可以通过修改mach3的某些设置来实现吗?
另:在linuxcnc软件中做这个测试,发现添加不添加g0代码都会走圆角而不是直角。

网友:
设置的问题。

楼主:
请问需要如何修改设置呢?谢谢

网友A:
总体设置 -> 恒速模式 改为 精准停止

网友:
话说楼主的 "加速度最小" 为多少?

楼主:
就是那个滑动纽能滑到的最小值,最左边,主要是在使用linuxcnc时遇到问题所以才来mach中进行对比试验的。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F值高了的原因?

网友:
F50000,用林大的方法,总体设置->CV  Stop CV on angles  这里打勾,后面填89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体设置 -> 恒速模式 改为 精准停止

这个应该是正解,专业数控系统上也有这个设置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