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旋翼机制作帖

楼主(2013-06-10):
    看到有些模友制作的旋翼机飞不起来,什么原因呢?其实还是不理解旋翼机的飞行原理。在这里开一贴,发个自己制作旋翼机的过程,希望能够帮到有些模友,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欢迎拍砖,谢谢!        一般情况淘宝卖的成品旋翼机基本都是木质旋翼,如果有雕刻机的话到很简单,但大多数情况是没有雕刻机,必须手工削制旋翼,那就非常考验手工,也不一定能保证精度。有没有简单又实用的方法呢?答案是:有
    各位看官不要急,下面我细细道来~~
    在发制作方法之前请大家先了解一下原理

楼主:
    既然说了有简单方法,那到底是什么方法呢?其实我不说,有些模友已经想到是什么方法了,实话告诉大家,只要玩过热切割的都能做到,那就是热切旋翼片。    热切模板的做法我就不多说了,论坛有很多方法,我是用铝合金片做的,翼型用最普通的克拉克平凸翼型即可。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制作的旋翼机用2212级别的电机,电池用1500mah,整机起飞重量控制在600克以内的话,那么旋翼片的弦长就定在4cm,翼展40cm,也就是展弦比10:1,制作3片就可以了。

下面是组成旋翼机的几大部件~~

载人旋翼机的图纸~

自己制作模型旋翼机的图纸~~
以上图纸均来自论坛,如果侵犯了知识产权,请告知,我一定删除!

楼主:
首先准备好热切割和翼肋模板~~

楼主:
建筑外墙用的保温板热切成4cm*10cm的长方形,将翼肋模板的下半部分用大头针固定在泡沫的下边,底边要平齐,两边都固定好后放在切割台上准备热切~~
热切的关键是控制好电热丝的温度,两端同进同出,移动速度均匀即可,好与坏全在多练习~

楼主:
切开后如图所示,很平滑~

然后重新合起来准备固定模板的上半部分~

两边都用同样的方法固定好~

大胆的切吧,废了再来,呵呵~~

楼主:
切好后的形状,还不错吧,瑕疵还是多少有一点的,呵呵~

消灭瑕疵和上面的毛刺,一定要小心哦,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那就用点劲吧

楼主:
怎么没人顶贴呢,不喜欢?那就算了吧,明天再发~

网友A:
好帖,我最近也做了一架,旋翼是用轻木打磨的。选的翼型是sg6042,期待楼主更多的展示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直升机的现成的旋翼?

网友C:
仇兄又开始折腾旋翼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我最近也做了一架,旋翼是用轻木打磨的。选的翼型是sg6042,期待楼主更多的展示

有没有图片?发上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直升机的现成的旋翼?

直升机的旋翼片我没见过,不知道能不能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仇兄又开始折腾旋翼机了!

最近较闲,瞎折腾,呵呵~~

网友:
好教程啊   谢谢分享啊

楼主:
先发几张载人旋翼机的图片养养眼

楼主:
再发几张模型旋翼机的图片作为参考~~

楼主:
这是我制作的旋翼机成品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图片?发上来分享一下~~

这是做的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的旋翼

做的很规整,展弦比多少?

楼主:
旋翼片虽然已经热切和打磨好了,但还是不能用,因为太软了,怎么办呢?当然就是加强了,呵呵~~
准备好和旋翼片一样长度的5mm宽碳片三片~

将旋翼片在二分之一的地方切开~

用泡沫胶将碳片粘在旋翼片的切开部位~

然后在旋翼片的前缘沾上一条1.5mm的碳杆作为前缘,一是进一步加强,二是保持前缘的圆润~

楼主:
下面就是最关键的玻璃钢加强步骤~
作为DIY,其精髓就是用最廉价的材料和方法做出自己满意的东西,当然这是我的理解,对于有精良设备的人请一笑而过。这里我要讲的是制作复材的旋翼片,如果你有真空袋和抽真空设备那是最好不过了,做出来的旋翼片肯定非常光滑匀称,问题是我没有这些个设备,怎么办呢?很简单,用保鲜膜将上好环氧的旋翼片包裹起来,然后用重物压上,以保证紧密沾合和光滑~
先铺好保鲜膜,然后在保鲜膜的上面铺好玻纤布,我用的是广告布,降低成本嘛,呵呵~~广告布上面刷上环氧,旋翼片通刷环氧

图片颠倒了,反正就那个意思,自己理解吧

然后用广告布将旋翼片包起来,当然保鲜膜也要随着广告布一起包到旋翼片上,用手将气泡挤压掉

最后放到热切剩余的毛坯中压上重物等待固化

楼主:
旋翼机严格意义上来说最难做的就是旋翼片和倾转机构,旋翼片至此就算完成了,下面上几张图片展示一下倾转机构的结构,制作也不复杂,相当于汽车传动轴的万向节原理,制作过程没有拍照,其实看看成品也就知道怎么做了~~
需要理解的是,旋翼片是负角度安装,一般是-2°至-5°之间,如果没有安装角度或者正角安装,旋翼是无法自旋或者反旋,那样就不会产生升力了,换言之,旋翼负角度安装正常起旋后就相当于固定翼的机翼,倾转机构就相当于固定翼的副翼和升降及转向

需要说明的是,旋翼在旋转时会产生挥舞,这就要求旋翼头的材料具有一定的韧性,不能用太硬的材料,我用的装磁带的磁带盒两片粘接而成的,完全满足挥舞要求。 负角片用桐木磨制而成,我用的角度是-5°,这样容易起旋,做好后沾到旋翼头上即可

楼主:
机架的制作很简单,碳杆,铝管,木条都可以,手上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按尺寸裁好后根据要求粘接固定,再将其它设备固定在机架上即可图片次序有点乱了,不过不影响理解
这是旋翼片固定到旋翼头上的图片

能看到负角片的位置

上螺丝的地方需要进行一定的加强,免得螺丝上紧了变形

电机固定在立杆上后要有一定的右偏

地面转向舵机和空中转向舵机我是分开的,也可以用Y线连接同时控制

电机固定到立杆上以后推力线必须呈水平状态

操纵杆如图示固定,并且要求能够灵活转动

电机座的制作有一定要求,也就是推力线在机架上呈水平偏右,偏右的目的是抵消推进螺旋桨的反扭力,如图

此角度等于立杆和水平杆的夹角

尾翼组合固定翼的一样

前三点式起落架,前轮需要能够转向

后机轮要安装在整机重心偏后位置

固定好两只金属舵机

整机固定基本采用棉线捆扎点502,轻巧但很结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旋翼机严格意义上来说最难做的就是旋翼片和倾转机构,旋翼片至此就算完成了,下面上几张图片展示一下倾转机 ...

很好的教程!请教一个问题,载人旋翼机旋翼只有2个,模型旋翼机旋翼2-5个都有啥区别,几个效率更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架的制作很简单,碳杆,铝管,木条都可以,手上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按尺寸裁好后根据要求粘接固定, ...

直升机模型的桨可以用在旋翼机上吗?

楼主:
旋翼机做好后能不能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立体重心的确定,因为电机推力线必须在立体重心之上,旋翼产生的升力的合力在立体重心偏后,这样才好飞,方法如图所示~

所以,电机的固定请在立体重心确定好后再固定,如下图所示,图纸所示红点即为立体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教程!请教一个问题,载人旋翼机旋翼只有2个,模型旋翼机旋翼2-5个都有啥区别,几个效率更高?

旋翼片多了当然效率高,问题是载人机的旋翼片多了就会增加制作难度,因为载人机的旋翼头和模型的旋翼头不一样,有塔型块,还要有挥舞铰,因此,载人机的旋翼片一般采用两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模型的桨可以用在旋翼机上吗?

如果有翼型,我想应该可以吧

楼主:
以上为制作过程,虽然不太详尽,但如果你理解了旋翼机的原理,那么制作起来就不难了。
下面是答疑阶段,有问题请提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为制作过程,虽然不太详尽,但如果你理解了旋翼机的原理,那么制作起来就不难了。
下面是答疑阶段,有 ...

辛苦了!!!!

网友:
嘿嘿  lz又开始高旋翼机啦 多旋翼玩够了?

网友D:
上面那个螺旋桨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那个螺旋桨有什么作用

被动旋转后产生升力,相当于固定翼的机翼

网友E:
让我有欲望做个旋翼机,是不是对场地有要求啊

网友:
我也有欲望做个旋翼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我有欲望做个旋翼机,是不是对场地有要求啊

和固定翼一样,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2013-07-20):
引用 楼主:
以上为制作过程,虽然不太详尽,但如果你理解了旋翼机的原理,那么制作起来就不难了。
下面是答疑阶段,有 ...

回领导:旋翼机的推力线应该通过重心为好。

网友:
老哥 就是能行 什么都做

网友(2013-10-14):
看见旋翼机,就想到我这一个牛人!正在做一个大的,准备自己真人上!

网友:
朕是来拿分的

网友F(2014-01-01):
学习了,楼主能力真是强大,我还打算从网上买成品旋翼(模型直升机用的)呢,现在看来可以自己做旋翼了,就是不知道楼主的铝合金翼型模板是怎么做的呢?还有,有没有这个翼型的数据?厚度是百分之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楼主能力真是强大,我还打算从网上买成品旋翼(模型直升机用的)呢,现在看来可以自己做旋翼了,就 ...

克拉克Y

网友(2014-04-24):
学习一下,开工迷你的

网友:
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

网友:
一直搞不懂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翼型,我想应该可以吧

FT上有一个双旋翼的旋翼机,旋翼是KT板做的没有翼型的呀!

网友:
好贴是需要收藏的

网友(2014-05-24):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制作的旋翼机成品图~~

不够发贴的级别,请教一个问题:怎么判断直升机的舵机坏了,还是三级管坏了?请教了
我的是天戈直升机。

网友:
学习了,涨了不少知识

网友:
好手工啊

网友(2014-08-26):
旋翼的加工不易~没有那么大级别的切割机呢~能不能卖给我一副旋翼啊?谢谢。

网友:
好贴,顶起。同问为什么顶的人不够多呢,可能是大家都嫌自己做太麻烦了,不过我认为这正是乐趣所在。

网友:
很棒的,从原理,到制作,很详细的学习资料

网友:
看得心痒,计划中!

网友:
学习了。尤其是关于重心定位那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教程!请教一个问题,载人旋翼机旋翼只有2个,模型旋翼机旋翼2-5个都有啥区别,几个效率更高?

关于桨叶片数的选择,主要参考的旋翼实度,也并非越多越好,多了气动特性比较复杂,但是对于模型而言,气动特性影响不大,而桨叶片数多了可以减小机体振动水平,所以一般宁多不少。

参考文献:
朱清华, 李建波, 倪先平, 等. 旋翼机总体设计的几个问题[J]. 航空科学技术, 2006 (5): 28-32.

网友:
啥飞机也没有,先潜水挣钱养家,多出来的再说吧

网友G(2014-09-25):
学习了,好贴很多疑问可以排除了

网友H:
高手在民间,,,强大的

网友:
这个蛮有趣的

网友I:
一定要做一个

网友:
很棒,做个玩玩

网友J:
很长细学习了!!

网友K:
有飞行的视频吗?

网友L:
此贴乃神贴也。帖主乃神人也!

网友M:
多谢LZ对旋翼机研究的分享,学习了。。。顶。。

网友N(2015-01-03):
我想知道东西跟直升机的区别 另外这种东西为什么不需要锁尾呢 不会自旋吗? 新手不懂 求教学

网友O:
好帖,正好要用这资料今天找到了。

网友P(2015-10-22):
很好的教程

网友Q: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顺便问下,楼主做好的鸡鸡还有没有,能不能卖我一个

网友P:
可不可以直接拿百叶窗的叶片来做旋翼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