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神器?求辨认

楼主(2013-06-10):
           好像是个测绘仪器。上面原有个望远镜,已不知去向。 还有读数盘,刻度非常小,有用于读数的放大镜。

楼主: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重来没见过,感觉是炮上用的瞄准镜社么的吧。

网友:
我也感到是炮上面用的

网友:
打炮用的吧

网友:
像是放在绘图板上的经纬仪。

网友:
应该不是炮上用的,炮上常用的镜子一般都比较结实、都不是这个样子的,比较支持楼主的判断,应该是测绘仪器之类的。

网友:
我用过,这是测绘仪,主要是测绘平面地图的。下面可以活动的是平行尺(跟望远镜平行),得配合比例尺使用。

网友:
应该是经纬仪

网友:
原理是:从望远镜里直接读取远处测绘点标尺上的数据,得出实际距离(比如说是100米),如果是制作500:1的地型图,就用500:1的比例尺靠在平行尺上得到一个依比例缩短的有距离的点。

网友:
是绘图仪。,是野战炮兵侦查用的,
这个应该是6几年的东西,70年代后很少有用了。老叔是炮兵,89年专业回地方,带回来一套大大小小的炮弹壳,还有各种测绘仪器,貌似有个这个

网友:
平板仪 大地测绘用的

网友:
14楼
平板仪
木制三脚架上边一个水平放置的绘图板,平板仪放在绘图板上边对准上边的坐标点,用平板仪上的望远镜十字线对准远处的标杆,然后把平板下边的坐标点至远处标杆的距离按比例画在绘图板上.

网友:
边测边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