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软件字体 全是乱码 求高手支招

楼主(2013-06-10):
安装都是正常安装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软件里面的字全是乱码

网友A:
载图上很正常呀

网友B:
电脑系统的问题 以前我用 windos 7 就这样 现在用windos 8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图上很正常呀

看小字体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系统的问题 以前我用 windos 7 就这样 现在用windos 8 就好了

不是吧 那也有好多人用的WIN 7 哇 他们也可以用 搞不定 郁闷呢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明天早上回复你,绝对有效,是因为字符集的问题,需要在启动脚本里面加入GBK编码。

网友:
我也一样,win7系统问题

网友:
这不用问了,就是乱码,装个字库进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D:
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明天早上回复你,绝对有效,是因为字符集的问题,需要在启动脚本里面加入GBK编码。

哦 好的 非常感谢 我QQ369155924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问题

我的也是旗舰版啊

网友E:
开始装的时候有选择语言    楼主选一下英文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始装的时候有选择语言    楼主选一下英文试一试

都试过了 都不行

网友C:
找到启动脚本,做如下修改:
\VStabi_53\jre\bin\javaw.exe -Dfile.encoding=GBK -Xmx200M -jar "C:\software32x\VStabi_53\VStabiShell.jar"  -c config_53 -u -n -l zh
重点是这段: -Dfile.encoding=GBK
加上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好的 非常感谢 我QQ369155924

不是所有win7平台都会有问题,一般16位的好像没事,32位的就会乱码,LZ按我上面讲的修改看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win7平台都会有问题,一般16位的好像没事,32位的就会乱码,LZ按我上面讲的修改看看,应该可以解 ...

嗯 好的 谢谢 我先试试 不行再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启动脚本,做如下修改:
\VStabi_53\jre\bin\javaw.exe -Dfile.encoding=GBK -Xmx200M -jar "C:\softw ...

我有些地方看不太懂 能不能加我QQ 369155924  我还需要请教一下

网友:
本不行 顺丰到付丢给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win7平台都会有问题,一般16位的好像没事,32位的就会乱码,LZ按我上面讲的修改看看,应该可以解 ...

徐师傅,还有16位的win7?

网友:
你不懂这叫天书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吧

网友:
装繁体字!字数!

网友:
没有解决办法吗?LZ解决没有?

楼主:
已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F:
右键桌面快捷方式,属性 目标烂加入-Dfile.encoding=GBK
原来解决方法如此简单.感谢LZ

网友(2014-06-24):
引用 网友C:
找到启动脚本,做如下修改:
\VStabi_53\jre\bin\javaw.exe -Dfile.encoding=GBK -Xmx200M -jar "C:\softw ...

谢谢  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4-10-30):
高人还是多呀

网友:
必须顶帖  5iMX 我爱模型 折磨我三个月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4-12-04):
Unicode 的问题

网友(2015-01-15):
引用 网友F:
右键桌面快捷方式,属性目标烂加入-Dfile.encoding=GBK
原来解决方法如此简单.感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