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控不显示动力电压!!

楼主(2013-06-10):
大家好!新手接线按照a控外接图传osd电源方法接线,结果动力电池电压不显示,只显示图传电压,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万用表检查一下电流计,黑红白3P线是不是地线、动力电、2.4V,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是电流计线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检查一下电流计,黑红白3P线是不是地线、动力电、2.4V,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是电流计线烧断了。

我试着把电流计的线换过来调过去,是可以显示电流,如果真的烧断,可能就是中间的红线断了,现在出门了。明天再测。谢谢支持!!!

网友:
查看完毕,拿分走人

网友:
楼上好一个拿分走人的 我也拿分走人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能显示电流,说明没坏,看看是不是不设置问题

网友:
悄悄告诉楼上,没有电流计也能显示电流

网友:
一开始不接入电流计照样显示电流,我的情况跟楼主一样,估计店家发了个坏的,现在已经买了个新的,到手后再试试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新电流计到手,插上能显示动力电压了

网友(2013-10-20):
我的也是这样,请教下,如不不检测电流,只监测电压,是否可以把电流计上的红色和黑色线同电池正负级接上啊?

网友(2014-12-25):
我很纳闷,为什么A控的动力电压和图传电压都要手动校准,而不能像电显那样自己测量并直接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