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升级312后的经历

楼主(2013-06-10):
看了好久的帖子,有人说升级稳定,也有很多的人说升级后的恐怖炸鸡,今天,我冒然升级了,F550测试飞行,起飞感觉比以前好了很多,是平稳了,但是就像赛车一样不停的自己加油门,呼呼的直线上升,降油门不能立刻反应,稍停会开始直线降落,只好一点点增加油门,但是始终难以控制在一个稳定的高度,是我的技术有问题?没升级前没这样的现象。

网友A:
对对对!!我的就是这样!!定高太老火!起飞推油就往上窜,油门回中也不定高,收油门也不降,但是当你回油门到50的时候,飞机就砸下来了!!昨天定高更吓人,时高时低,离谱的是有一次直接停稳在地面几秒钟,又直直的飞到10多米高!!怎么会这样??左右前后又还不漂

网友:
我也刚升级过,还没敢飞

网友:
看看有老鸟帮忙看一下不,看来我的还不是个案!!

楼主:
听老鸟的建议让我别升级了,降级,我准备降级了,有点恐怖啊

网友:
没办法,我v2买来就是3.12的

网友B:
遥控器摇杆有没有校准过?是否都在中位?用的什么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对对!!我的就是这样!!定高太老火!起飞推油就往上窜,油门回中也不定高,收油门也不降,但是当你回油 ...

把配置告诉大家帮你看看。是不是感度设置不对还是摇杆中位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摇杆有没有校准过?是否都在中位?用的什么控?

校准过,在中位,华科尔D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配置告诉大家帮你看看。是不是感度设置不对还是摇杆中位不正确?

1147浆,好盈30A点调,2212  960kv电机,450机架,naza v2  感度150  150  120  150

楼主:
我的除了 定点返航的不在中位以外,其他的都在中位,也是华科尔 10

楼主:
开关我是关闭 没有使用

楼主:
和自稳里面的参数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
我的症状和你的太像了

网友:
我也D10、、V1升到 3.12.暂时没有任何问题。希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47浆,好盈30A点调,2212  960kv电机,450机架,naza v2  感度150  150  120  150

我觉得是你的配置有问题,首先DJI2212不能用10寸以上的大桨,不然电机会过热的。而且你还用1147的大桨,桨角那么大,电机带动都费劲,而且你的2212还是980KV的,估计你是用3S锂电的吧,电机会很热的?建议你要么换电机,要么换1038大桨再试试。也有可能是好盈电调与你的2212兼容性有问题。你的电调有没有把输出线剪断?附近有没有模友,你可以把飞控拆下来换上去试试,看来你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配置告诉大家帮你看看。是不是感度设置不对还是摇杆中位不正确?

因为电机输出功率不足,不能起飞,要推大油门才能起飞,电机负荷过大,造成输出不稳定。换电机!

网友C:
3.12固件,在遥控器的油门通道上面加一个回中弹簧 包你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你的配置有问题,首先DJI2212不能用10寸以上的大桨,不然电机会过热的。而且你还用1147的大桨,桨 ...

你好!我已经换成1045的浆,今天再测试的时候拍视频传上来再麻烦你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你的配置有问题,首先DJI2212不能用10寸以上的大桨,不然电机会过热的。而且你还用1147的大桨,桨 ...

电调红线已挑

网友:
先不管什么 问题,V2212配1147的桨就肯定有隐患,还是早早换配置吧。

网友:
哎,我的升级了一直不敢试飞,等小白鼠先玩吧

网友:
2212电机就上不了1147桨,我的V2216上1147都有点怕

楼主:
我用的1045的浆 还准备换成1038的测试下呢

网友:
我也是。。爬升快。下降慢死人。没电了 真怕半天下不来

网友A:
我的已经解决了!!今天感度调测试了一天,累死我了!!现在飞得稳稳的!!今天试了一下高空,起码有800了吧,看不见了切失控自己就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2固件,在遥控器的油门通道上面加一个回中弹簧 包你爽~

我也想加一个回中弹簧,你已经这样改装了吗?

网友:
D10改油门回中太简单了!把限位螺丝松开就可以了!把后盖打开你就会弄了!5分钟搞定

网友:
我也是定高,低空定的话吓人,高空还好点,虽然还是掉高,不过飞高安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一个朋友的NAZA遇到过,开始一直以为是主控定高有问题了,你们还只是忽上忽下的,他还会时不时的翻掉,经过多次折腾,把我的主控换到他的上面,开始还好,飞一段时间翻了,也一样出现忽高忽低,无法稳定高度,高度感度都调到200了,一样不行,后来把电调刷成论坛上面说的高速电调,刷了后,不会翻了,电机速度变化很快,但还是一样不能定高,朋友想拆我的大疆原装电调试,我觉得太麻烦而且他的电机全是与电调焊接的,我的电调需要插接,有没插件3mm香蕉头,我突然想起才入多旋翼时候的XXD电调,MWC用的,25元一个的便宜货,装上,结果打出我们的意料,问题立马解决,现在每天飞行时间不少于5个电池,拿他练手,因为F450机架 DJI电机都已经炸的不成样子了,所以飞起来更大胆,现在是姿态手动异常稳定,手动飞空翻,视频还在上传,后面补上。
这说明一个问题,东西不是越贵越好,合适就行

网友:
顶楼上的!!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我的定高飘忽已经完美解决,今天调了一天!我的电机是40一个的,浆是5块一对的,电调是四合一的,机架是45的!只有飞控最贵,2499

网友E:
你们把高度感度设低一点试一试。
我们遇到的没有这样上窜的,所以一直不理解你们描述的问题是什么样的。
热心的模友可以拍段视频来看看。我们这次更改油门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觉得油门的起飞更平顺,更容易操控,
但实际结果是很多人觉得更难控制了,我们想找到这里面的问题,希望大家提供线索。

另外一点,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将油门改成弹簧回中的飞行效果。

网友:
刚刚把精灵加了个回中弹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经解决了!!今天感度调测试了一天,累死我了!!现在飞得稳稳的!!今天试了一下高空,起码有800了吧 ...

感度调测试有什么好办法吗?或者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把高度感度设低一点试一试。
我们遇到的没有这样上窜的,所以一直不理解你们描述的问题是什么样的。
...

你好,我换成10寸的浆,垂直感度调到130!飞行平稳,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感度调测试有什么好办法吗?或者技巧

呵呵,我瞎调的!我把浆拆了然后不同的感度数据设置以后听电机的转速,转速时高时低的肯定就是感度不对,如果在推油、回中和收油的时候能做出正确平稳的转速变化的话,那就说明调对了!最主要就是听回中悬停平不平稳,感度不对的话回中以后电机会提高转速和降低,对应的就是升高和降落,反正把它调到回中能保持平稳转速就可以了。这是以前调汽油发动机听转速练的,现在听力对转速变化很敏感,嘿嘿!反正我就是这样调好的,也可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吧,昨天飞了8  900米高,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瞎调的!我把浆拆了然后不同的感度数据设置以后听电机的转速,转速时高时低的肯定就是感度不对, ...

真是高手啊,了不起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刚刚才在楼上飞了2块电,也飞了几百米,风很大,还算稳定

网友:
楼主最后到底怎么样啦,试好了没有,贵阳小悟空已经好了,并且介绍了经验,好不好应该告诉大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一个朋友的NAZA遇到过,开始一直以为是主控定高有问题了,你们还只是忽上忽下的,他还会时不时的 ...

因为飞机里面零件很多,有时候不是电调就是电机的问题,所以有问题还是多往电调和电机上找原因,特别是飞行不稳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