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450MX 3S版的.电调换成好盈60APRO.启动一卡一卡的.

楼主(2013-06-10):
问问...进脚设置多少?
这60APRO .居然是按度数设置的..我了个去....悲剧了..大家帮忙啊.

网友A:
我的450MX用花牌电调进角设置18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MX用花牌电调进角设置18度

那你启动的时候还卡啊卡的啊?

网友A:
卡啊卡的不一定是进角,也可能是缓启动功率啊什么的,LZ靠谱的调调各项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啊卡的不一定是进角,也可能是缓启动功率啊什么的,LZ靠谱的调调各项参数试试

饿。明天试试。搞飞机搞到现在。。。换电池T插。焊到手都快熟了。。。。。。十分感谢兄弟啊。。。。

楼主:
全试了。没用还是卡。悲剧。。非要35P就不卡了。

楼主:
换成不缓启就不卡了。。。我了个去。。。没缓启、我要铂金的做什么啊。。奶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