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航线尾巴卡死的原因?

楼主(2013-06-10):
我的X4二,用的MB,高速航线中打右舵,尾巴会卡死不动,等飞机快停住了,尾巴才甩过来,同样的情况打左舵,尾巴又会快速转,多转一圈,之前没有这个问题,前天炸了修好后就有了,尾巴我也检查了,很顺畅,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舵机KST515,凤凰90A 的电调,BEC电压8V,力量应该是够了,滑套两边的行程也是到最大极限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A:
尾轴过长,将尾中联向尾波箱方向移一些,让尾轴露出2毫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轴过长,将尾中联向尾波箱方向移一些,让尾轴露出2毫米就好了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轴过长,将尾中联向尾波箱方向移一些,让尾轴露出2毫米就好了

蟹爪到尾桨夹的两个小连杆伸太直弯不过来了!将尾中联移进些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次路过

问题解决了file:///C:\Users\hui\AppData\Local\Temp\X@8}U9MLE}EBUE273)]9PGF.gif,MB的反扭力补偿开反了 ,下午调试了4块电,现在尾巴很完美了,没有一点回弹,刹车也很稳。高速航线尾巴不会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