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450MX用好盈60A RPO 进角设置问题。。谢谢。。。

楼主(2013-06-10):
450MX3S版的。用好盈60A的铂金。。。启动的时候一卡一卡的。。默认电调是15度的进角。、450MX用多少度的合适啊?启动的时候卡会不会烧电机啊?

网友A:
一个一个实测,震动大还有可能是PWM频率问题,我的铂金40就是

网友B:
我同事的YT450M 我自己的飞越TL450M   装在铂金40A上 近角试过5个档  频率2个都试过

均有类似低转速时的抽筋现象 中高速消失  导致低转速时K8表现出明显而又强烈的金鱼尾状态

但是换成飞腾40A后 抽筋现象消失  金鱼尾也木有了     我一直不解

无奈 同事换了YT35P电调、而我则把电机出掉       可能是兼容性问题吧

楼主:
PWM又是什么啊。。。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同事的YT450M 我自己的飞越TL450M   装在铂金40A上 近角试过5个档  频率2个都试过

均有类似低转速时的 ...

谢谢楼上的。我的也是35P。就是夏天温度太高了。飞一下休息一下太操淡了。所以才换了。。。没想到麻烦也换来了。

楼主:
换成不缓启就不卡了。。。我了个去。。。没缓启、我要铂金的做什么啊。。奶奶的
各种都试了。没用。。。。。

楼主:
看样子就这么卡吧卡吧。烧了一起换新的。

网友:
上大桨就不会那么明显

网友(2013-12-24):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实测,震动大还有可能是PWM频率问题,我的铂金40就是

pwm是什么

网友:
我就用老款飞腾40A驱动450mx,相当稳定顺畅。全部默认设置

网友:
启动卡和缓启动和超缓启动有关系吧

网友:
完蛋,换出毛病了,。。。。最好更换其中一个,,,图个安心

网友:
我的花牌50和450mx就搭配不好,缓启动用不了,低进角震动大,进角最大震动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