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科尔D10如何加装油门回中弹簧

楼主(2013-06-11):
如标题,请问华科尔D10如何加装油门回中弹簧呢?步骤复杂吗?要准备哪些零件呢?麻烦给个清晰的步骤,有图最好!!谢谢

网友A:
不需要加装,原厂已经装好了。你只要把限位螺钉松开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加装,原厂已经装好了。你只要把限位螺钉松开就可以了

你好,需要打开控的外壳吗?我的油门杆没有任何的弹簧压力效果,不像前后推杆哪样有回弹压力效果啊

网友A:
你是要换左右手油门吗?油门不能自动回中。
油门杆在任意位置都能停止这样才正常

网友B:
没听说过油门回中的,我都想象不出怎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油门回中的,我都想象不出怎么飞

我飞四旋翼,支持油门回中悬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飞四旋翼,支持油门回中悬停

没飞过多旋翼,我还以为飞固定翼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换左右手油门吗?油门不能自动回中。
油门杆在任意位置都能停止这样才正常

你好,不是换左右手,左右手在控上就可以设置,我是左手油门,我的意思是我想油门推杆放开以后它能自动回中,我飞四旋翼的支持油门回中自动悬停!我就是想问问,是不是要拆开控加一个弹簧才能实现!您刚刚说放开螺丝就可以,原厂都装得有,所以我就说怎么放这颗螺丝,要拆控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飞过多旋翼,我还以为飞固定翼呢!呵呵!

呵呵!!好玩,而且简单

网友:
坐等老鸟出来详解

网友:
油门回中不太方便~不建议调成自动回中

楼主:
已搞定,拆开后壳,松开一颗横向限位螺丝即可

网友:
解决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不是换左右手,左右手在控上就可以设置,我是左手油门,我的意思是我想油门推杆放开以后它能自动回 ...

这样有点不靠谱,没听说过油门自动回中滴。个见,多旋翼悬停不是这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有点不靠谱,没听说过油门自动回中滴。个见,多旋翼悬停不是这样子啊。

那多旋翼悬停应该是什么样子?我的反正是回中它就悬停了,遥控器扔一边去抽烟聊天,电压低了它自己就返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多旋翼悬停应该是什么样子?我的反正是回中它就悬停了,遥控器扔一边去抽烟聊天,电压低了它自己就返航 ...

这么自动化,跟看别人飞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自动化,跟看别人飞没啥区别

呵呵~~这是大疆NAZA V2 +GPS飞控的基本功能,摇杆回中自动悬停,低电压自返航点降落!每次起飞前通电它会自动记录返航点,飞远了看不清楚姿态、低电压、失控等情况都会自动返航。貌似V1和M版本也可以吧~~我只用过V2的

网友:
拆过控,好像里面都是有弹簧的,拆开后盖一把镊子就可以改好

网友:
有意思哈

网友:
小心降落后拿突然飞起来打到自己

网友E(2014-02-17):
引用 楼主:
已搞定,拆开后壳,松开一颗横向限位螺丝即可

啊 是怎么搞定的 我也是d1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 是怎么搞定的 我也是d10

拆开控后盖,能看见油门杆后面有个带弹簧的悬空的架子被一颗螺丝固定住了,把那颗螺丝松掉,让那个架子压到油门杆上就行了.不想回中的时候再把那架子悬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