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是用华科尔d10控器配切糕433飞FPV的吗

楼主(2013-06-11):
请问有谁是用华科尔d10遥控器配切糕433飞FPV的吗?我的新疆433买的较早,能用接收中转吗?如果用音频线转接如何接线?请知道的画张接线图好吗?

网友A:
俺是用的接收中转

网友:
新疆切糕的链接还有吗?

网友:
3是PPM OUT吧,因为模拟器都是最最头上那个是输出信号,2可能是PPM IN ,1是GND。

网友:
NO,华的音频线只有两根,一个是PPM,就是最里面的,另一个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是用的接收中转

中转延迟能感觉出来不?另外,433稳定距离有多远?

网友:
没感觉有延迟,距离多少真心没测过,最远还没超过XX公里呢,新手不敢飞太远

网友:
可以用转发模式!老版也是可以的!
至于D10的接头,1应该是地线,3应该是PPM

网友:
我也想知道,手上有个D10

网友:
能详细的说说吗?谢谢,新人学习中

网友:
顶顶,图4不是华科尔d10吧??后面有那个大坑吗??

网友:
在帮顶,同问d10+433

网友:
同问帮顶!!!我也是华科尔控。。。

网友B:
我也是D10配的切糕433.   切糕得和控供用电,直接把模拟线剪了,2个接头:1是PPM信号  2是地线,切糕的12V接到电池正极。 还有切糕挂在控后 干扰D10 的油门,仔细看你会发现油门数值在跳动。 我目前是PWM方式转接的切糕  暂无干扰现象

网友(2013-12-24):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D10配的切糕433.   切糕得和控供用电,直接把模拟线剪了,2个接头:1是PPM信号  2是地线,切糕的12V接 ...

PWM方式是怎么做?

网友:
你这是忙活着干点啥呢,呵呵

网友:
用不成,发射靠近遥控的时候微调也会乱跳,上次莫名其妙的电机转,把我吓死了,飞机差点自己跑了,D10致命的缺点啊,无奈出了

网友:
切糕433、U2刚拿到手,D10看来不靠谱?

网友:
这里面看来学问还挺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D10配的切糕433.   切糕得和控供用电,直接把模拟线剪了,2个接头:1是PPM信号  2是地线,切糕的12V ...

D10你用转发模式 舵机不抖舵?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D10+433  我用的转发模式  PPM模式 不方便

网友(2014-01-23):
引用 网友C:
D10你用转发模式 舵机不抖舵?

之前飞固没有抖舵现象啊,现在是飞四轴,经常都是超视距飞行的,只要保证发射和接收通视无遮挡,还没有出现过异样~

网友:
我看了一下大家说的像块矩形蛋糕的,433MHz,跳频体制转发器。跳频是扩频的一种方式,接收端硬件难度较高,特点是保密性好。
D10的2.4G发射的是直接序列扩频,是最常用、最稳定的扩频方式,GPS即用的是这种方式,接收端只要预先知道扩频端用的码型,就不难解出来。
直接序列扩频,增益很容易就达到10dB,也就是比起BPSK、QPSK等方式的控制器,接收能力要高10倍。

因此,Devo 10不适于用扩频433转发控制信号,因为后者的扩频方式不如D10自带的稳定,性能也比不上。
由进一步提高Devo10的控制距离,本人建议按如下步骤进行(每一步都能增程):
(1) Devo 10的接收器的两个接收线,芯线剥出3.1厘米,竖直粘在飞机两侧,这两个剥出的头的位置距离尽量远些。这个步骤地目的,是将接收天线的方向图设为柿饼状的全向天线。
(2) Devo 10 控制器使用定向天线。
(3) Devo 10 输出加功放,0.5W,1W,都可以,再接定向天线发射。

网友(2014-04-28):
d10改了433固定翼fpv好不好?

网友:
d10改433要不要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