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电源12v750w 我用10A冲6s电压掉的很快

楼主(2013-06-11):
请问服务器电源12v750w   我用10A冲6s电压掉的很快 ,马上就到10v左右了  然后充电器就报警了  请问怪什么啊?

网友A:
你买的时候为什么不让他给你调成13.8V呢?

网友:
你用的是那个牌子充电器

网友:
电源的问题。。不代表6s10a充就是10a*25.2v的电源就能带的起来。

网友B:
楼主,你是用dell服务器电源做充电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用dell服务器电源做充电器的吗?

做电源用的啊

楼主:
我串联了470欧姆电阻  电压提到12.45v还是一样

网友:
那看来是有点问题的,我买来就调好电压13.8, 用8a充6s,电压降到12.45左右,属于正常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故障!

能否拍个正面的电源铭牌看看……

网友(2013-10-02):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时候为什么不让他给你调成13.8V呢?

求告知如何调高这个电源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串联了470欧姆电阻  电压提到12.45v还是一样

在哪里串联电阻可以提高电压啊

网友:
我13A  6S充电  电压  11.8   V

网友:
这个电源可以用到50as以上,我pl8就用这个电源冲,充电器显示电源的输出达到51a,就不敢调高充电电流了,怕过载

网友:
把充电器的报警电压调低点就行了。

网友(2014-04-13):
这个应该是电源模块坏了,带不起负载,空载电压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我电源电流到47A也没掉多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