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这个要怎么接线呀··

楼主(2013-06-11):
大神们··模拟器口松了·给我剪了不知道怎么接上去·求帮助

网友A:
天地飞的教练接口?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的教练接口?不懂?

- -大神。。。2条线接哪里- -里面5条线。。

网友A:
里面的线有教练接口和模拟器的线!原来插遥控的接头量一下不就知道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线有教练接口和模拟器的线!原来插遥控的接头量一下不就知道那个了?

也就是说只要接其中2条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只要接其中2条就OK了?

恩!一条是外圈的那个!一条是第二张图左上角那个孔!不行就把线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一条是外圈的那个!一条是第二张图左上角那个孔!不行就把线反一下!

谢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