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雕刻机请大哥们指教下

楼主(2013-06-11):
一直想做台便宜的雕刻机。想来想去。画来画去。整了几个图。都感觉不怎么样。一直没动手。想问下大家,做哪个好。有什么改进的地方。主要是要求好做,便宜。因为工具有限,资金有限。
下面是第一个图:方管雕刻机。

楼主:
不怎么会上传图片。一次只能传一张图上来吗?

楼主:
这个是固定龙门的方管机

楼主:
第2种。立柱的。 只要找几个滑台挂在一起即可。基本不用怎么加工,是否会更简单做些呢?

楼主:
这个是透视图。

楼主:
本来想还华一个移动龙门的。然后把3种机型的零件清单做出来。加工工艺与成本也做出来。搞一张表格。这样就好选择了。但又担心自己设计与做表单时出错。到最后搞成烂尾机。所以一直犹豫没敢动手。就只是一直画啊,想啊。有点晕,望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我也是和你一样,用CAD画图,也是想做一台机器

楼主:
其实还画了一台这样的。 但可能这台成本太高。也太重了。我是想做一台雕刻机来在2MM厚的不锈钢板上开孔用的。行程4530左右即可。精度没有太高要求0.1MM即可。丝杠已买了。电控也买了。

楼主:
这个是透视图

楼主:
其实移动龙门的我也开始画了。工作之余,画了几天。进展成这样子: 还差的远,估计还要一个月多才能画完。都有点懒了。画图也画的有点累了。都有点想放弃直接买现成的了。但兜里木有哪么多钱。一说我的要求,都是万儿8千的给我报。伤心啊。

楼主:
干2MM的304不锈钢板是不是很难啊。我的精度没有要求的。0.1MM即可。速度F2000左右即可。机架目标就是要省钱的。好加工或尽量少机加工的。在网上潜水年多了,翻了N多的网站与资料。也冒个泡吧

楼主:
最后一个图了。还是喜欢立柱的。看着就舒服。但就是行程有点难达到。所以只能用龙门式的。按我目前的计算结果。应改是移动龙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没有新鲜感  ~~~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2MM的304不锈钢板是不是很难啊。我的精度没有要求的。0.1MM即可。速度F2000左右即可。机架目标就是要省钱 ...

想干不锈钢   还想省钱

这个就别做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