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宜电池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3-06-11):
**便宜电池,抱着试试的想法买了一块5200MA 4S,今天第一次充满电就做了悬停测试,1.8KG的四旋翼留空时间为12分钟,效果如下:
大家各抒已见呀!

楼主:
自己占个沙发哒,哈。。

网友A:
也许用上10次左右性能就下降了,只能当地面站电池用,不能做动力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用上10次左右性能就下降了,只能当地面站电池用,不能做动力电池了

你用过吗?如果是真的那就郁闷了。

网友:
一个次数有区别、还有放的稳定性也有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吗?如果是真的那就郁闷了。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牌子,貌似被和谐了,我之前用过什么digital的5200 3s电池,确实是这样,连接osd看电池电压,不推油的时候是4.2左右,一给油就哗哗地降到3.8,接着就报警,停止飞行就看着电压慢慢的回升到4.1多,现在只能用在地面设备上,比如图传接收机,显示屏,DVR上

网友:
再重放几次可能有惊喜

网友:
冲放次数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牌子,貌似被和谐了,我之前用过什么digital的5200 3s电池,确实是这样,连接osd看电池电 ...

所以我买的4S呀,垃圾电池的C数一般都有水份的,4S电流小主要看容量了。

网友:
自己买电芯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买的4S呀,垃圾电池的C数一般都有水份的,4S电流小主要看容量了。

lz你真的买的digital的?我只是看着黑色的热缩套管很像我以前用的那个电池而已。。。容量也是用了几次就小了,刚买到的时候用b6充,3.7开始能充5500多,现在做地面站电池,一般是从3.5开始充,也只能3000多。
我那个5200电池是3s2p的,不知lz的是不是4s2p的,据说不如1p的好,原因不知,也不确定是真的假的,但是花牌格式这些电池确实少有用2p的,即使是6000甚至10000的容量也是1p的

网友:
用几次看看在发帖啊····最少10个充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真的买的digital的?我只是看着黑色的热缩套管很像我以前用的那个电池而已。。。容量也是用了几次就小 ...

我的不是你说的哪个牌子了,4S电实在不给力了,我飞天行者还是蛮好的,至少比两块2200的电池要给力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是你说的哪个牌子了,4S电实在不给力了,我飞天行者还是蛮好的,至少比两块2200的电池要给力多了。 ...

嗯,那lz先用几次,然后来再发一个测评帖,好东西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网友B:
1次说明不了问题啊。
至少要100循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次说明不了问题啊。
至少要100循环吧?

品牌电池还不知道能不能用100次呢

网友C:
山寨电池 30多个循环了 2.5公斤飞13分钟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电池 30多个循环了 2.5公斤飞13分钟的飘过

你这么说,那些花高价买好电池的要心理不平衡了。

网友:
电机X2216,起飞1700+G,电池3S的DUPU3300,室内悬停飞行10分钟。这样看你的不给力啊。

网友:
等用20次再看看。

网友:
自己用得好就行,90元4s目前正常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