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大家蒙皮用什么焊接

楼主(2013-06-11):
比如白铁皮 露露八宝的罐身 大家用什么工具焊接的比较多

网友:
没看懂,是焊铁皮还是塑料蒙皮?

网友:
大功率烙铁加焊锡

网友:
焊膏加烙铁,不过手艺得过关!我就是手艺太差

网友:
先打磨要焊接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抹焊膏,再用大功率的电烙铁加锡~~焊住~~~要是可以你也能用银锡来焊

网友:
将铁皮扳成与胳骨向应的弧度划线  剪去多余的部分  再复在胳骨上  察看是否吻合  修正完成后上锡焊接  焊好后用锉刀修正

网友A:
首先,电烙铁不能超过40w,其次铁皮不能打磨,会破坏镀锌层,导致氧化而难以焊接,只要轻轻刮掉表面漆膜和污物即可,再就是焊接完成后,不能用锉刀,只需用断了的钢锯条刮平即可,这样会又平又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烙铁不能超过40w,其次铁皮不能打磨,会破坏镀锌层,导致氧化而难以焊接,只要轻轻刮掉表面漆膜和污 ...

学习了~~~原来可以这样~~~谢谢 模友指正,我原先的缺陷

网友B: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铁皮做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铁皮做船了

什么时候成少校了! 祝贺一下

网友:
我记得以前做船,一般是用木头或马口铁,只有赛艇采用玻璃钢。。。。

网友(2014-05-21):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烙铁不能超过40w,其次铁皮不能打磨,会破坏镀锌层,导致氧化而难以焊接,只要轻轻刮掉表面漆膜和 ...

好!赞!

网友(2014-06-28):
原来仿真船模都是铁皮的。
但可能需要马口铁(罐头皮),这个是镀锡的。
如果用镀锌铁皮,很不好焊。(买了两张,都送人了,最后用ABS板材做的,个人感觉很省事,也快)

网友:
不能用镀锌板 要用硫酸刷过才能焊锡 喷漆喷不上起反应 原子灰也起反应 只能用镀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