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管飞落了。。。

楼主(2013-06-11):
新换上的风神50排气管,用不起自锁螺母,1分钟就飞落了,尽管螺丝已扭得很紧了,请问风神50排气管的模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螺丝胶?还是其他什么胶?

问题已解决,用锉刀改了一下排气管,加上自锁螺母即可

网友A:
温度高,什么胶也不行,那个管子的铝材不是很好,拧过力螺纹就滑了,必须加螺母,而且要用锉刀把外壁处理一下,否则螺母不能到位

网友:
我只玩玩悬停,不加螺母也没事啊。楼上的意见很中肯的。340厌氧胶好像是耐高温的。不过胶上多了螺丝拧不出来的,加螺母最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高,什么胶也不行,那个管子的铝材不是很好,拧过力螺纹就滑了,必须加螺母,而且要用锉刀把外壁处理一 ...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加弹簧垫圈也很有效果,试试吧

网友:
用两颗螺母相互锁紧带打点胶···不过用自锁螺母是最把稳的······排气管温度太高···用什么胶都不行的

网友:
就是,还是自锁螺母最保险!

网友(2013-07-15):
用电焊搞下就牢固了

网友(2013-10-25):
换了加长螺丝

网友:
我的排气也是经常松,平均飞2-3个起落就要紧一下,后来加了弹簧垫片,又加了螺母,好多了。

网友:
最好还是用亚拓的好,配合会很紧,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用243螺纹胶,要是滑丝了就用锉刀修理一下排气管座,加上自锁螺母上紧

网友:
首先这个问题要两方面解决,一方面;第一,用防松螺母。第二,加长螺丝。二方面;一定要在排气和发动机排气口之间用铝垫片,没有或者不用的话在结合处上耐高温胶但是不要太多,一点点就行。还有就是拧的时候一定要用套筒拧螺母,螺丝头一边用螺丝刀顶着不跟随一起转圈就行了。不要使劲拧螺丝那一头,因为非常容易滑也没用套筒拧螺母那一头来的紧。好了,毕生所学全教给你了,你看着办吧,哈哈

网友(2013-11-27):
高端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