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 加了IOSD会发烫,不知道是否正常?

楼主(2013-06-11):
没问题了,是IOSD的问题,发回去厂家维修!

楼主:
还是目前NAZAV2还不能加IOSD呢?但我测试过,信号不错的,但就是发烫是否是正常?

网友:
好夸张啊

楼主:
请DJI的技术员出来回答一下,不知道是否正常?IOSD是没问题,但这个PMU和IOSD连接是否就会发烫,我测试了几个,都会发烫。

网友:
都这个温度了你也敢用。。。。。。
等DJI解释吧。。。。

网友:
这温度牛了,貌似论坛里Lz是第一个测试v2的iosd的?果真中奖

网友:
可以煎鸡蛋了

网友:
厉害,超过100度了肯定。

网友:
dji 不给力啊

网友:
决定冬天装NAZA IOSD

网友:
这视频太NB了

网友:
电子元件温度应该都不会超100度的,这样肯定会烧的。

网友:
太牛了,可以当热得快了

网友:
建议再检查一下,我刚试了,地面开机,5分钟后,用手摸,是温的,倒是OSD温度稍高点,不过也可以用手摸。

网友:
这么邪门,我的还没试,是pmu热吗?晚上试试

网友:
我的V2也是装了IOSD,到目前飞了80多起落,电源模块温度很低,倒是IOSD温度高点,IOSD温度比电源模块高一点,没有楼主这么夸张,我的IOSD只是温热,电源模块更加低

网友:
我也试过了 PMU根本不热 IOSD有点温度  你是不是电调线中间电源没断开

网友:
这肯定不是正常的状态,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