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uperX新飞控有无头模式吗?

楼主(2013-06-11):
很想入一个,但好像网上的介绍很少,对无头模式比较看重,用过的说说呗

网友:
??????????????????????字数你妈

网友:
无头模式。。。。。早晚等着炸。。。相当不靠谱。。。

网友A:
此类对老手无用。对新手极易炸鸡的功能,SuperX一概没有。基本的4面悬停是飞行的基础。

楼主:
谢回复。。。。无头模式是容易炸,我就好几次晕了直接撞树上了,不过这功能感觉在空中旋转后还比较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回复。。。。无头模式是容易炸,我就好几次晕了直接撞树上了,不过这功能感觉在空中旋转后还比较有用。

有返航点锁定就可以了

网友:
返航点锁定 也是作用在无头的基础上的。  当飞机飞远了以后 没有无头模式,要想飞回来这个要看操控的经验了。  一般新手只有使用自动返航了。 要不准会飞丢或炸鸡。

网友:
无头有点用,但是噱头成分也有

网友:
手控最靠谱

网友:
是不是就是CF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类对老手无用。对新手极易炸鸡的功能,SuperX一概没有。基本的4面悬停是飞行的基础。

说的好;
很多新手都是在无头模式下炸的。所以这个对老手一点用没有;

网友:
什么是无头模式,还是弄不明白,有大神详细解释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