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直升机抖机抖的这么厉害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3-06-11):
新装的木桨,主轴,为什么抖机会抖的这么厉害

网友A:
先把桨,尾管都拆掉,一步一步的看是哪里震动大把

至少要做到,不装大浆,其他都有,全油门的情况下,垂直尾翼的倒影没有大的震动

网友:
大桨有没有配平,有没有双桨...主轴是不是弯
这些都有可能

网友:
估计横轴

网友:
振动棒?  呵呵 玩笑   检查大桨平衡  横轴和主轴歪没有   再就是双桨严重不

网友:
木桨太软,高速变形,容易射桨,很危险。大桨要做平衡的。

网友:
楼主胆子不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桨,尾管都拆掉,一步一步的看是哪里震动大把

至少要做到,不装大浆,其他都有,全油门的情况下,垂 ...

你敢不装大奖全油门吗?射你一脸啊

网友:
看视频明显是主轴弯了啊

网友:
旋翼头刹车盘那里就不对啊。。应该是主轴问题吧

网友:
胆子不小啊

网友:
楼主,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敢不装大奖全油门吗?射你一脸啊

这有什么,两手吧机子举起来,全油门又不是没试过

网友:
顶L上的GG

网友:
看看有没有双桨,主轴没弯但桨夹座与主轴连接的那个地方可能变形了,

网友:
估计是桨不平衡

网友:
有副翼也能抖 太神奇了。是不是买到别人炸弯的主轴?

网友:
楼主 你可能没没意识到你这么做有多危险

网友:
这么抖我早就停下来一样样拆了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