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搞一体化,但是在图传接收上的改造遇到点问题,大家帮忙!

楼主(2013-06-11):
打算搞一体化,但是在图传接收上的改造遇到点问题,在图中画圈的地方是信号输入的接口,可是它和天线在一个方向上,想把这个接头焊下来直接焊线上去,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还有电源插头背后有三个焊点,想问这三个焊点那个是正极那个是负极,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把线插上,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用表量一下

网友:
中间是正极  两侧是负极

网友:
再同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插上,用万用表量一下

那信号接口怎么处理,有办法么

网友:
中间是正极  两侧是负极,再用万用表量一下.信号接口是视频和音频信号输出

网友:
用万用表不就行了

网友:
大家说的很明白,用万用表测试就知道正负极了。图像输入视频应该是两根线,注意看电路板焊点连接就能识别出来!

网友:
楼主不要告诉我们说不会用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