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er9x富斯9控的朋友进来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3-06-11):
情况这样的,好不容易能把推油门让三个舵机同时工作,现在问题是,油门最低点舵机臂也是最低的,十字盘都贴到主轴架上了,反正是舵机是跟油门一样的行程,我用的是自带直升机模型参数,请问我该怎么设置呢?是在陀螺仪上设置还是控里面设置啊?还有就是感觉往上推油门舵机缓慢的向上运动,这又是调那里呢?我的曲线是CV1:-100 -20 30 70 90
CV2:80 70 60 70 100
CV3:100 90 80 90 100
CV4:-30 -15 0 50 100
CV5:50 25 0 -25 -100
CV6:50 25 0 -25 -100

网友:
你的CV123456分别是什么的曲线啊

网友A:
你的螺距最低点在-12度左右,正在+12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然后根据陀螺仪和你自己的想法设置最低最高点。然后有些陀螺仪会让你找+6度的点。按照陀螺仪设置的搞定后就可以了。
你的舵机缓慢移动?有多缓慢?会慢半拍么?如果没有慢半拍就OK。除非你开了delay。否则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螺距最低点在-12度左右,正在+12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然后根据陀螺仪和你自己的想法设置最低最高点。然后 ...

请问Delay是什么来的?在控里面么?还有就是舵机推油门最高点打副翼动不了,只有把油门收一点才能动,打升降就是反应速度好慢,我不会传视屏,要不然我把视频给你看就好了,我截有空的参数你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螺距最低点在-12度左右,正在+12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然后根据陀螺仪和你自己的想法设置最低最高点。然后 ...

这是我鸡鸡的舵机运动细节

网友A:
油门到顶然后再打副翼没用说明已经干涉啦。角度太大了。你可以考虑把球头往舵机臂里面走一个洞。你不要用那个自带的heli setup。那是给有副翼的直升机调整的。
你的最小最大螺距现在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到顶然后再打副翼没用说明已经干涉啦。角度太大了。你可以考虑把球头往舵机臂里面走一个洞。你不要用那 ...

给有副翼用的啊!现在我都搞不明白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的概念,是不是集体螺距那个CH11?然后他的曲线是在cv11里面设定的是这样么?

网友:
我也用er9x,试试调舵机终止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有副翼用的啊!现在我都搞不明白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的概念,是不是集体螺距那个CH11?然后他的曲线是在 ...

集体螺距是当你油门上下移动的时候2个大桨同时移动的那个角度。循环螺距是当你打副翼或者升降舵的时候某个大桨改变的那个角度。。。这是比较通俗的说法。。。集体螺距你需要在设置里满先设置好。在那个collective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体螺距是当你油门上下移动的时候2个大桨同时移动的那个角度。循环螺距是当你打副翼或者升降舵的时候某个 ...

哦!我明白了,那集体螺距的曲线是不是要在CV11里面设置?今天是端午节,祝你节日快乐,每天都有好心情,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非常感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明白了,那集体螺距的曲线是不是要在CV11里面设置?今天是端午节,祝你节日快乐,每天都有好心情, ...

哈哈。。不客气。你也端午节快乐~

话说,你的螺距曲线有三条,根据normal,ST1,ST2这3个开关选择(也就是idle 0,1,2)。看你的图片,你的螺距三条曲线应该是CV4.5.6.曲线可以在curve这个菜单里设置,也可以在混控里面设置(mixer里面,找到你要改的曲线所对应的通道,然后点击进去,往下走你能看到curve选项。你选择你要的curve后再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这条cueve曲线的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客气。你也端午节快乐~

话说,你的螺距曲线有三条,根据normal,ST1,ST2这3个开关选择(也 ...

哦!我知道了,谢谢你!不过今天又挂了我一个舵机,哎!入直机一波三折啊!等我收到舵机再去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