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内烧了两个舵机,我要换国神舵.

楼主(2013-06-11):
                        朋友的DS95用了几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的92A+都是今年吗买的..
                        一个月不到竟然就坏了两个,一个是因为炸机掉的地方不好拣,断电慢了点坏了,
                        另一个竟然是因为换了新输出齿轮,几次飞行和调试中莫名的坏了.更换后发现没有虚伪,是因为太紧还是什么原因不明.

                        我想说,他们还有得救吗?
                        我觉得该换国产神舵了..
                        215MG应该是比较稳定了吧,没怎么看到有人发有质量问题的贴.

网友A:
mks  国内已经没有总代,意味着维修无门,扔了吧。。。。。。。。。。。。

网友B:
神舵就不烧吗?使用不合理或舵机质量不好都会烧。也真有高端舵机,内部有过载保护的,那样的舵机不会烧。

网友C:
曾经三个DS95  至今还在服役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舵就不烧吗?使用不合理或舵机质量不好都会烧。也真有高端舵机,内部有过载保护的,那样的舵机不会烧。

过载保护一般是降低输出或停止输出,前者航线还可以,3D情况下无论哪种都会完蛋的。。相对来说过载保护宁愿不要出现在舵机上,就像控电不能装保护板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三个DS95  至今还在服役的飘过

羡慕嫉妒恨...
朋友手上那些最前期的DS95也用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舵就不烧吗?使用不合理或舵机质量不好都会烧。也真有高端舵机,内部有过载保护的,那样的舵机不会烧。

用 215MG的话 至少可以降低因炸机造成舵机损坏的成本,但是没有用过这个舵机,看评论貌似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ks  国内已经没有总代,意味着维修无门,扔了吧。。。。。。。。。。。。

TB上自称代理的是假的?

网友:
不信我的话你找厂家给你修   没人甩你了

网友:
还是215MG比较靠谱。上次炸鸡坏了一个,返厂维修,直接更换了一块电路板。15元。。。。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我烧了三个,还未成离开过地面,只是没装旋翼头在哪里测试,我用的就是论坛首页Pw~~~HD2215s,我就是贪图它是金属齿轮,买回来还没飞就废了,都是舵机马达卡死,看齿轮都没磨损,很心痛,还130多一个,我也打算换kst的。

网友D:
舵机频率不正确容易烧舵机!不知道你那个是V8还是K8,也不知道有没有这项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频率不正确容易烧舵机!不知道你那个是V8还是K8,也不知道有没有这项设置!

我的是V8 Pro版

网友:
215+ds520+35P+3GX 小航线无问题

网友:
ds92...品質很糟....我買3顆用不到2個月,壞3顆...一顆送修要45天,然後...維修費可以再買一顆了....

爛弊了!!

网友E:
我是全改用215mg,乾脆買10顆,飛約180~200趟以上會開始些微抖舵(但實際飛行不一定有影響)~抖到不行時在拆下送修,再更換3顆215mg上去...
215mg與995齒輪通用~215mg在經過摔機後虛位會隨之增加!更換齒輪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全改用215mg,乾脆買10顆,飛約180~200趟以上會開始些微抖舵(但實際飛行不一定有影響)~抖到不行時在拆下 ...

我就是觉得215维修成本相对底很多,我这一个月坏两颗的频率我可伤不起啊.
沙发那位兄弟说MKS已经没有总代理了,维修无门,不知道你怎么送修的?
还有难道我要修好我这两颗维修费+邮费真的是可以从新买过两颗了?

网友:
215估计快7,8百起落了,大炸数次至今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觉得215维修成本相对底很多,我这一个月坏两颗的频率我可伤不起啊.
沙发那位兄弟说MKS已经没有总代 ...

我是在台灣,連在台灣送修都還要40多天!!而且只接受總代理送修!!
我的DS92壞的結果都是馬達故障,修一顆要價台幣890...根本就是搶劫...
我的215MG,一次送修4顆~連2組齒輪換新+抖舵維修~4顆也修台幣500,維修時間約20天左右。

网友:
我的215MG用在锁尾,约100个起落抖舵还没去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