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13-06-11):
本人新人,自己DIY了套4旋翼,飞控板是用MWC2.1 2650,控是天地飞6X-A,问题来了,这款6A的油门无论怎么微调都不能悬停,现在我油门问题放到最小,给油不是上升是往前飞,我要让它不往前飞只能手动打俯仰,请帮忙看看需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不该往前啊

网友A:
这问题。。。。。。通道错了?前后桨动力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通道错了?前后桨动力不匹配?。。。。。。

刚测试过,前面2桨力量小,后面力量大,应该怎么调?

网友:
可能是电机水平不对,前几天也是这样的问题:飞机自转。后重新调整了一下电机的安装水平与垂直。问题解决!

网友A:
你的飞控我没用过,我是兔二,可以通过空中水平调整来解决。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我没用过,我是兔二,可以通过空中水平调整来解决。仅供参考

感谢各位热心模友的回帖与帮助,现在问题已解决,是我自己没搞懂加速度计如何校准而产生的问题,现在已发现并解决了问题,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祝你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