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助:UN A9 PLUS如何平衡和放电

楼主(2013-06-11):
刚入了台A9. 请问各位UN A9 PLUS如何平衡和放电?说明书上没写。但买时的产品说明说是支持的。自己也调不出来,只有3种模式(单独,接入保姆,级联)
谢谢啦!

楼主:
问了卖家,说是平衡放电必须接保姆。都不知道做UNA9的这家公司是怎么想的。A6PLUS支持。
说明书里竟然还写了A6PLUS。很多淘宝卖家在说明里都不说清楚,用A6PLUS的说明
真是不如BC168好用

网友:
同一家出的A6升级版
应该是要用保姆才能放电

网友(2013-07-28):
似乎是要有保姆才可以放电哦。

网友:
确实估计新A6也是不能自己放电的,不过是厂家出的一个忽悠人的招

网友:
新A6可以自己放电   A9不行   要加保姆才行

网友(2013-10-13):
还真是搞笑,买的时候说可以放的,收到后,说要加保母,那就再买保姆,发现保母只能6S,我8S的不能用,还不让退货,无语的厂设计,和无良的淘宝卖家.

网友:
好在没入a9,次次停飞都用a6将全部电放到4v保存

网友:
A6plus+可以不用保姆放电

网友A(2013-12-27):
新款A9是可以直接放电的。昨天买了一台,已实际测试

网友B(2014-02-05):
引用 网友A:
新款A9是可以直接放电的。昨天买了一台,已实际测试

可以說明一下如何使用放電功能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說明一下如何使用放電功能嗎??謝謝

模式"A0"为放电模式,"A1"为充电,最大放电电流2.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式"A0"为放电模式,"A1"为充电,最大放电电流2.5A

也許UN A9 PLUS有不同版本吧
A0模式按不出來...........有.A2..A3

网友:
新款A9可以放电,2.5a电流,模式00是放电,01是充电

网友:
不忽悠人,本人买了一台a9亲测的

网友:
我的a6连保姆后 放电模式没反应  不用保姆到时可以 求达人指点

网友:
是不是要连电池才能调到放点模式?还是我买的没有放电模式?

网友:
準備入手充電器,到底是a6好用還是a9好用呀,新手求學?

网友C:
a9有两种版本plus跟plus+,你买到要加保姆放电估计是跟我的一样,plus后面少了一个加字的,
plus+才有内置放电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a9有两种版本plus跟plus+,你买到要加保姆放电估计是跟我的一样,plus后面少了一个加字的,
plus+才有内置 ...

UN A9 PLUS是要另雇保姆分屋睡的
UN A9 PLUS+是与小保姆同屋睡的
当然UN A9 PLUS+再另雇一个二保姆分屋睡也没问题

网友:
UN A9 PLUS能升级UN A9 PLUS+吗?厂家也没有说明啊?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