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大家来帮忙呀

楼主(2013-06-11):
  亲爱的大大们,最近想入手台钻,看好了西菱的一款立式的台钻,高1.6米,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大家,立式和台式的精度上有什么差别没有,再就是380V电机的可以改成220V的用吗,谢谢大家,请大家一定帮忙呀。

网友A:
帮顶,电机用电容可以改但力量不足,只能重绕了,卖了再买个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电机用电容可以改但力量不足,只能重绕了,卖了再买个不就行了

嗯,主要是还想知道立式的好还是台式的好,

网友B:
如果是新的,一般两种电压的电机都可选

网友C:
摇臂的比立式或台式的加工范围广点(另立式好像是工业淘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摇臂的比立式或台式的加工范围广点(另立式好像是工业淘汰品)

谢谢大家来帮忙呀

网友:
1.6米的立钻好像木工用的多,觉得现在的立钻比较单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新的,一般两种电压的电机都可选

这个确实是这样

网友:
木头用的!~!~!~

网友:
现在三相的电机一般是三角和Y两种接法,Y的就是380V的,三角的就是220V的了,加一个电容也是可以的,不过理论上在不同的工况下,最佳电容量是不一样的,这样平均而言,功率就会有所下降,如果用个变频器就没有问题了。这是家用三相电的最佳途径。一般三相电机的价格要比单相的便宜,而且效率还高,因此我的观点是三相电机再加个变频器是首选。算下来各方面划算的。三相电机单相用加的电容的方法,低速时容量要大,高速时小一点,你可以实际测量一下,就是加了电容后,带负载,测量电机的三相电压,应当都在220V左右,相差不大,如果都在220V上,就和三相电一样了,但负载是变化的,这个电压也会变。容量大一些起动容易,但运转起来后电压不太平衡,容易发热。容量小了起动起来后不容易发热,但起动时有点困难,我的车床是加了两个电容,工作电容和启动电容,用一个冰箱上用的重锤启动器切换的,效果很好。最佳还是加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