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8000装好一起飞就炸

楼主(2013-06-11):
炸的原因是向前翻

网友:
反饋作用應該是設反了吧!

楼主:
没設到反,请教

网友:
gv8000,50起落的飘过!

网友A:
校正方向反了吧!看主界面打舵方向要和陀螺修正方向要一致的!不一样秒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正方向反了吧!看主界面打舵方向要和陀螺修正方向要一致的!不一样秒炸!

俺的GV8000翻两次,之前飞的好好的,中途有一次自己向前翻了,后来重新设置,设置无误,起飞没问题,飞了一会儿切3D,立马向前翻。存到钱了买V8,现在凑合用亚拓原机带的3.0版的3GX,3GX也还行,就是自旋修正太垃圾了,不管什么动作,只要涉及到自旋,无论多少角度,飞机百分百偏向

网友:
一定是设定反了 ,自己不可能往前翻的。

网友:
打手做事非常明顯!!!!

网友:
有没有考虑到干扰的问题?

网友:
GV8000,上百起降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