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装了防打火连接线后 电调启动不一致了 有隐患 ...
请问大家 装了防打火连接线后 电调启动不一致了 有隐患吗?

楼主(2013-06-11):
各位兄弟,如题 装了防打火线后 上电后明显其中一个电调自检测声音 慢于其他5 个 ,直接插6S 时 ,恢复正常 ,可以判断不是电调行程不一致,,不知道这样不同步 自检,是否影响飞行,,请大家 解惑下!感激!!

网友A:
电阻的阻值大了点,换小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