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皮传 GP780 N590锁尾的问题!

楼主(2013-06-11):
450Sport皮传 GP780 N590锁尾的问题!
最近飞450的时候,感觉锁尾有点锁不住的感觉,特别是猛加油门的时候尾巴有点往右边偏,然后锁尾有点迟缓(按正常皮传本身猛加油的时候有点往右边逗一下,但是我这个明显逗的幅度大了!因为我看了魔友的皮传猛加油只是轻微逗一下!),飞头一块电的时候前段时间锁尾还凑活,后段时间加油门有点锁不住的感觉,打舵尾巴往左转的时候锁尾比往右边锁尾利索!不知道是陀螺本身有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或者是N590锁尾舵机的问题!麻烦老魔友赐教啊!

网友A:
先检查机械部分  皮带轮是否有磨损

网友B:
然后再检查一下尾中联顶丝是否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机械部分  皮带轮是否有磨损

皮带轮有磨损也是轻微的啊,皮带跟皮带轮摩擦也就皮带磨损快啊!皮带刚换不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再检查一下尾中联顶丝是否松动

都打了螺丝胶的,没有问题!

网友B:
主浆的螺距是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浆的螺距是否大了

油门行程50%时候是正5度悬停小航线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皮带轮有磨损也是轻微的啊,皮带跟皮带轮摩擦也就皮带磨损快啊!皮带刚换不久的!

最好检查一下~~~学习阳台侠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检查一下~~~学习阳台侠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明天检查!

网友C:
震动、顺滑度、曲线设置
我表示gp780+ds420猛加油完全不“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顺滑度、曲线设置
我表示gp780+ds420猛加油完全不“逗”

以前锁尾正常的,就是最近锁尾不正常,今天试了下锁尾更不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锁尾正常的,就是最近锁尾不正常,今天试了下锁尾更不稳了!

那恐怕是舵机快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