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教各位大神,如何看懂介绍电机的表格

楼主(2013-06-11):
在网上看到各种电机参数的介绍,像下面这种表格

有些数据看得懂,有些就不能确定了,譬如,后面两栏的效率,分别是什么意思?
还有中间出现的两个推力,也有点不能确定。

另外,有某家电机,给出 Max efficiency: 90%,可后面又给出一个数据Max efficiency current: 6-20A(>78%)
这又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期盼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谢谢!
:)

网友A:
oz是盎司的单位 也是重量 G应该是g的 两个推力只是单位不同

Max efficiency: 应该是最大效率 应该会和电压电流负载有一定关系 说的应该是峰值
而Max efficiency current  应该是最大电流效率 大概应该是额定电流下的效率 就是通常工作是的效率吧
个人意见 高手轻拍

网友B:
你画个图可能直观点。

网友C:
鹰熊兄:

小弟个人看列表选电机组的方法是:

(1)  先按飞机原厂的基本动力建议,如可能,配大一级的电机(如用2215代替2212),
       让飞机有足夠的备用动力。

(2)  按飞机说明的全备起飞重量加10%(加上各种补强通常会略重),估计最终的实際
      起飞重量....知道对电机的拉力要求。

(3)  按飞机对桨大小的要求选KV值(桨太大时反扭会过大)。KV值越高配桨越小。

(4)  看附表上电机配大小不同桨径的数据,11.1V的,於常用的50%、75%、100%油门
       时可发出的拉力是否夠用。留意大桨的效率比小桨高,在配合的情况下更省电。用2S
       电时比用3S电应配长一级桨(如2S电用8寸桨时3S就要用7寸桨)。

(5)  这样选出了电机的大小、KV值、桨径后,再看表上这电机的最高电流A数,配用大一点
      的电调(如最高18A的配25至30A)。其他的数据可用作参考。

陈伯

网友:
楼下请答题

网友:
陈伯说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oz是盎司的单位 也是重量 G应该是g的 两个推力只是单位不同

非常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个图可能直观点。

8会画~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熊兄:

小弟个人看列表选电机组的方法是:

非常感谢陈伯的用心解答!
:)
我看着这些数据很纠结,
例如:看到最后一列的效率,在使用同样桨叶的时候,3S的时候(0.4)却比4S高,而一般不是说电池C数越大效率越高么?

还有就是xr452370713给出的指点:
Max efficiency: 应该是最大效率 应该会和电压电流负载有一定关系 说的应该是峰值
而Max efficiency current  应该是最大电流效率 大概应该是额定电流下的效率 就是通常工作是的效率吧。

那么就是说,我们选电机要以Max efficiency current这个参数为准,而不必去理会Max efficiency;对吗?
就好比说,
一家电机列出:Max efficiency: 90%;Max efficiency current: 6-20A(>78%)
另一家电机只列出了Max efficiency current: 6-20A(>84%)
那就是后一家的电机比前一家的电机实用效率更高喽?
就是在纠结这些~:(
谢谢前辈!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陈伯的用心解答!
:)
我看着这些数据很纠结,

2s3s 指的是电池的串联数量 我觉得吧 什么效率的都无所谓了 那些效率什么的应该是提醒你用C数(c数表示的是放电深度)大的电池时别过放了
选电机我觉得 按照飞机类型的推重比选好就ok了 剩下的就是kv与桨的匹配 大kv小桨 小kv大桨

希望能帮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3s 指的是电池的串联数量 我觉得吧 什么效率的都无所谓了 那些效率什么的应该是提醒你用C数(c数表示的 ...

非常感谢~
很感动!
只是我相信有不少人和我一样,看着这个电机参数表一半靠揣摩,
很多名词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发了这个帖子~
例如4014,我现在知道了指的是直径40mm,高度14mm,这个还比较好理解(也和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有点颠覆,总以为电机的这些号码是指的功率啦,级数啦啥的,没想到是外观尺寸)。
然后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些术语,很想彻底搞明白它说的到底是啥意思,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意思~
这样,以后看到一个电机的参数表格就不会云里雾里了~
谢谢!
:)

网友:
貌似应该是预埋加强碳管的时候涂的502,就是涂得过于抽象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