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大齿正常飞磨损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2013-06-11):
最近开始飞3d了。大齿盘是飞越的121t斜齿。电机是11t的。电机1800kv。
以前飞航线。现在开始飞3d。就经常乱垂直钟摆。齿盘磨成这个样子了。上半圆磨损严重,下半圆有少部分断齿。
这是斜齿的通病吗?感觉好危险啊,搞不好就控制扫大齿盘了。我3d刚开始空中扫了稳炸。

求解啊

补充:                 全盘一个样。没有一边深一边浅。                     电机齿轮和齿盘距离觉得没问题。

网友:
电机齿轮 往下调点 间距稍微调远点

网友:
这个现象不科学

网友A:
说错了 看反了 电机齿轮往上调点    可以明显看见 磨损那 电机齿轮 刚刚到那 接触有问题

网友B:
电机齿和大齿要有1-2毫米的距离另外电机齿和大齿间歇也要有2毫米的间歇

网友:
是飞越通病吧

网友C:
这个现象我也碰到过,注意看下大齿有没有碰到头罩和电线之类的东西

网友:
看帖滴,建议换电机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现象我也碰到过,注意看下大齿有没有碰到头罩和电线之类的东西

没怎么带头罩飞。头罩检查了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 看反了 电机齿轮往上调点    可以明显看见 磨损那 电机齿轮 刚刚到那 接触有问题

我是电机齿是和大齿盘齐平了。但是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齿和大齿要有1-2毫米的距离另外电机齿和大齿间歇也要有2毫米的间歇

间距绝对没问题。谁然技术不行,但是修飞机也不是新手了。

网友D:
普通模式 3D模式转速分别是多少?相差超过200的话 容易这样哦貌似

网友:
怎么会倒了圆角呢?应该是磨了头罩了~

网友E:
这里的间隙是不是太大了???

我的~

网友F:
我有次500降落时就发现大齿也磨成这样,搞得机子到处都是粉末,拆开头罩一看,是电池的动力线擦到大齿了,好悬呀,要是再贪飞会,估计电池的动力线就要断了!

网友:
调整下间隙吧,貌似太松太紧都会这样

网友:
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
你这个图 拍的 不清粗,看不出齿廓的形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怎么带头罩飞。头罩检查了也没事。

看看电池线有没有磨损

网友:
我到觉得是你主轴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电机齿是和大齿盘齐平了。但是应该没问题吧。

你往上 调点在看看 磨损不 如果还磨损 就在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
检查下哪里被磨到了

网友:
电机座检查看看 多检查检查吧 肯定是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模式 3D模式转速分别是多少?相差超过200的话 容易这样哦貌似

为什么呀???????????????解释一下,的确差的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呀???????????????解释一下,的确差的比较大

听老人说的,相差太多。经常在空中切3D模式的话会弄伤大齿。我不知道弄成啥样。但是估计是你这样。像我是1900  2100 或者2000 2200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的间隙是不是太大了???

我买的是alz的齿盘套装,下面的对转齿中心座有个轴承像冰人那样。所以间隙本来就这样的比较大,但是没卡到什么东西。这个齿盘也飞了一段时间了,磨齿盘也是最近才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老人说的,相差太多。经常在空中切3D模式的话会弄伤大齿。我不知道弄成啥样。但是估计是你这样。像我是 ...

额。这么晚还没睡。但是悬停的油门曲线不可能和3d差不多啊。以前也经常空中切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
大齿盘不圆,电机齿轮太靠近,扭动导致磨损。PS:齿轮太次,安装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次500降落时就发现大齿也磨成这样,搞得机子到处都是粉末,拆开头罩一看,是电池的动力线擦到大齿了,好 ...

是有一次电池线好像被磨到了。但是很轻微。机身电机齿侧板那里有很多白色粉末但是没有线的红色粉末。不可能这橡胶能把塑料磨成这样吧。我还是换个齿盘,看看还会不会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这么晚还没睡。但是悬停的油门曲线不可能和3d差不多啊。以前也经常空中切没遇到过问题

0-50-100你也能悬停嘛。耗电而已。。。
我现在700悬停是30-30-30
3D 也就是0-50-100.。。
好了睡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0-50-100你也能悬停嘛。耗电而已。。。
我现在700悬停是30-30-30
3D 也就是0-50-100.。。

没看懂,,,悬停30 30 30 是定速的意思吧?   30定速也太低了      450小鸡不玩定速,玩高转

0 50 100 3d怎么坑这个油门。这是普通航线的油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一次电池线好像被磨到了。但是很轻微。机身电机齿侧板那里有很多白色粉末但是没有线的红色粉末。不可 ...

我那次磨的是负极黑色的线.侧板上全是白色粉末.黑色的电线皮粉末一点没见着.确实有点意外!

网友:
大齿盘和电机齿咬合不当造成的。 可能是大齿盘的加工问题。

网友:
我的飞越没有这个问题哦,电机齿往上一点!

网友:
有点神奇

网友:
看看大齿是不是和伞齿有摩擦了?

网友:
电机齿上的螺丝是不是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