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今天终于飞上去了,可是。。。。

楼主(2013-06-11):
飞机上天以后脑袋一直往上抬啊,我是前拉机,就跟直升机是的,完了我一减油门又掉下来,结果就是一直在那上下打转,后来我都不敢加油门了一加就抬头,重心我也是按照大神的说法放在机翼28到 33的地方啊(机头略重些的),速度一点也不快 照理也 没那么大的升力啊,最后绕啊绕的终于炸鸡了,谁能帮我参考参考啊,单飞选手,无奈啊

网友A:
依照你的描述
拉力线错了
头又太重了
另外 你是不是犯了新手的一个大毛病?
油门除了最高就是最低?

楼主:
我是一加油就垂直上升,我的电机也是有点右拉和下拉角度的啊,重心大概就是在主翼加强碳杆那的啊

网友B:
头有点轻了,加上是新手,结果如是啊!可继续调整电机下拉,手抛的时候迎风助跑,仰角5°左右,感觉有升力即出手,不要全油门。试一试!

网友C:
检查一下机翼安装角是不是太大了,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是机翼安装角过大加头重,机翼安装角大导致加速抬头,低速容易失速。头重导致低头。

网友D:
duo练模拟啊

网友E:
重点是电机的下拉和机翼的安装角,最后是操作手法,逐个检查。

网友F:
应该是头重了

网友G:
飞高点关油门,看看飞行姿态再说吧!有些成品机没考虑拉离线,无碍!抬头推拉杆不就行了!

网友H:
我做的鸡鸡也有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