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2w图传模块功率 缩水大

楼主(2013-06-11):
近日,本人在淘宝上购得2.4g图传  1w2w 各1块   测试电流 都是600ma  俺就纳闷了 2w模块用来超导体?用超导体我也买不起 !
所以,我用无线电综合测试仪测得  1w模块的测试得功率1.1w   2w模块测试得0.8w
我和淘宝卖家联系 2w模块用的什么型号  店家说商业机密
打开屏蔽盖发现1w和2w的电路是一模一样 功放管子也是一模一样  怪了怪了
如果您手上有2.4g  1 w2w 的模块 也来测试一下吧

网友A:
这都不是关健,关健是你好个1W的最多最多,也就500MW,说不定200MW都有可能

网友:
所以,淘宝还是别太崇拜什么大功率。很可能都是虚标的

网友B:
发射功率,争取向电池C数那样成为一代传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有时候大家买图传不要只看价格和功率的,一分钱还是一货的。

淘宝上   1瓦的比 500毫瓦的贵 20 30元    2瓦的比1瓦的过 20 30元

你那有2w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不是关健,关健是你好个1W的最多最多,也就500MW,说不定200MW都有可能

500毫瓦  1瓦的 我都测试过   功率十足

2瓦功率的我买过两家    功率都严重缩水  都50%

网友:
是啊,放水的太多了

网友D:
我买了个2.4G1W的,怎么测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射功率,争取向电池C数那样成为一代传奇。

经典!

网友:
把廠商型號PO上來這種垃圾廠商換個標籤換個價,大家連合抵制

网友E:
按照“国标”,射频功率放大器在工作的频段内,输出功率-50%~+30%,都算合格。再注意一下电源电压,电压增加一点点,功率可以增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个2.4G1W的,怎么测功率?

精确测量必须使用 带宽合适的功率计    考究一点用频谱仪   还有一台稳压电源   测试的时候  被测模块与测量仪器跳线竟可能短 不能有转接头

如果没有仪器  你只能看电流

一般 2.4g 1w   5 v    电流 6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国标”,射频功率放大器在工作的频段内,输出功率-50%~+30%,都算合格。再注意一下电源电压,电压 ...

没有仔细看第一贴
2w   模块和1 w模块线路板 一模一样的    核心功放管的型号也是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仔细看第一贴
2w   模块和1 w模块线路板 一模一样的    核心功放管的型号也是一模一样

我谈的非具体某一产品。

网友F:
射频设备  电源功率 和输出功率根本相差很大的 ,尤其是频率越高 实际能耗很大  并非电源是1W  射频输出就是1W  相差太大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仔细看第一贴
2w   模块和1 w模块线路板 一模一样的    核心功放管的型号也是一模一样

楼主你买的是什么价位的?我在淘宝看到2.4G、1W的,发射、接收模块加起来才一百多,发射工作电流是450毫安。我倒是想买,但心里没底,不知道你买的是不是这种,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射频设备  电源功率 和输出功率根本相差很大的 ,尤其是频率越高 实际能耗很大  并非电源是1W  射频输出就是 ...

射频功放为提高效率都是采用丙类放大器,最高效率在30%左右。所以,射频功率放大器发热非常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射频设备  电源功率 和输出功率根本相差很大的 ,尤其是频率越高 实际能耗很大  并非电源是1W  射频输出就是 ...

比如说 2.4ghz

射频输出功率1w 设备消耗功率大约3w

频率越高 能量转换效率越低

模块输出 设计1w  在中心频点  误差不超10%

网友:
楼主你买的是什么价位的?我在淘宝看到2.4G、1W的,发射、接收模块加起来才一百多,发射工作电流是450毫安 ...

我买的是2w 发射 价格100多

          1w  发射 价格80多

电流应该在5v   600ma

建议接假负载测试电流  电流表 输出尽量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射频设备  电源功率 和输出功率根本相差很大的 ,尤其是频率越高 实际能耗很大  并非电源是1W  射频输出就是 ...

射频放大器采用的丙类放大器效率30%左右,耗电都变成了发热。

网友:
发射机的实际射频功率不是简单地V*I,民品普及类的一般效率能做到50-60%,就不错了。JS横行呀,遭殃的是消费者

网友G:
哎,。。虚标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虚标严重啊……

挂羊头卖狗肉

2w的板子 和1的板子是一模一样

网友:
好贴,长见识啦

网友:
只买电路板,回来自己加工。这样成本很小的!

网友H(2013-08-15):
模块的型号是什么?1w 2w 500mw

网友:
以后大家都拿标着10000W的图传,飞100米就没影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东西也要看商家的,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商家都是这样的。
也要大家去判断,一味的要大功率,要价格低, ...

t宝上   1瓦的比 500毫瓦的贵 20 30元    2瓦的比1瓦的过 20 30元

2w的卖100 多元  价格算合理

你也找不到  2.4g 2w 卖80元

如果那个商家有不同意见   请提供 权威部门检测的数据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块的型号是什么?1w 2w 500mw

标的是  2w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标的是  2w

型号是不是tx6722

楼主:
引用 网友H:
型号是不是tx6722

标的是  6722
我掀开屏蔽壳 2w的电路和1w的电路是一模一样

我是在深圳极限****那家买到的东西   这家店有小号   已经被我找到    大家要小心了

这是厂家的网络店  我要他提供个检测报告 他们拿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型号是不是tx6722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也是买了1w的 tx6722

楼主:
就算多花了30元 买的是1w的模块 经过测试 只有0.8瓦

网友J:
呵呵,这个看来买的时候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