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狗2换不变形的镜头,,,,,,

楼主(2013-06-11):
我看见那变形就难受,虽然知道可以机器 里面调节,但感觉画质太差,很不爽,,,,后来用5N一直没动狗2,,现在又想玩水下拍摄,谁知道那镜头?有淘宝连接最好,,

网友:
就是,干嘛非要广角

楼主:
都没人知道?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W20kuB&id=9213885309
狗直接更换,送上视频效果

能否介绍一下更换过程,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介绍一下更换过程,谢谢楼主!

听说很复杂呀,,怎么换来者?,应该说怎么拆

网友B:
晕,不就是给狗换个镜头吗,我买回来第3天就换了,拆狗论坛里面有很多介绍,电池舱里面4颗螺丝,后盖打开后,由于有扩展接口的排线,所以没必要把后盖取掉,只要能拆到主板上面的3颗螺丝就行,两颗长的,一颗短的,论坛里面有也,这样就把后的前盖拿下来了,然后在镜头上用布包一层,在用大力钳夹住镜头,用力拧就下来了,第一次拆的镜头是打了胶的,可以用电吹风加热一下镜头座,还是需要用蛮大的力拧的,拧松一下就OK了,其实很简单的东西。在把要换的镜头拧进去,插入AV线,接上电视机,开始调焦距,把能在电视里面看到的最清晰的效果调出来就行,说明一下AV信号和实际拍摄的效果完全没法比,这里只是调焦用,调好后,装上7颗螺丝,更换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不就是给狗换个镜头吗,我买回来第3天就换了,拆狗论坛里面有很多介绍,电池舱里面4颗螺丝,后盖打开后 ...

我还真的不知道,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