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sky-x3003v 不知道怎么设置尾舵机行程

楼主(2013-06-11):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说通电以后动飞机尾舵会大幅度动吧? 这个行程设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通电以后动飞机尾舵会大幅度动吧? 这个行程设不了的

调不了 设计不合理 这样不是很容易烧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不了 设计不合理 这样不是很容易烧舵机

尾舵机确实不好搞,之前你发帖我以为是斜盘舵机呢。你可以试着把球头装到最内侧的控里面,然后把多余的舵机臂剪掉,就不会干涉了

网友:
多注意,把机身放好再上电就没什么问题
一定要拿着走的话,可以配合遥控器动动尾舵

网友:
没得调,我一般不会通着电拿着飞机走。

网友:
只能调小遥控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