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试试多旋翼航模摄影,请教几个菜鸟问题

楼主(2013-06-11):
各位多旋翼老鸟,咨询几个菜问题
1,只用于
航模摄影
,不玩,不做任何特技,,TAOBAO上一般的3-4K元到手飞的四旋翼足够了么?
2,四旋翼,六旋翼有何区别?飞起来的话
3,四旋翼飞起来可否像玩具一样简单(不做特技的前提下),我玩450就觉得直升机玩起来挺难的,悬停都才勉强
4,普通四旋翼可否悬挂普通的数码相机进行航模摄影?如何控制快门?
5,根据我的要求,如果都是5K元级别的话,是买组装的好,还是买那个DJI精灵好?
谢谢!

网友A:
到手飞的足够了,只是要搞清是否带云台,否则你还要花大几百上个能装卡片机的云台。有能按快门的,但大多航模摄影都是以录像为主,起飞前启动录像。多旋翼的比直机好飞多了,一般炸机损失也小些,轴越多越稳,但耗电大,航时短,除非配大电池。
同样价格要品牌的靠谱。

网友B:
你你你你你 去买个玩具型的玩玩先吧
无刷动力的不管多小都是血滴子
伤人你就糗大了

网友C:
先上模拟器感觉一下再入手

网友D:
到手飞?
严格来说,这东西没有成熟的产品,和买汽车、买电视、买照相机...........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入手之后就会成为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