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睡不着,发帖请教兔子1代

楼主(2013-06-11):
用兔子一代高精度气压计,
用了四个月了,就没有消停过。今天终于爆发没法飞了
开始只要超过2米就上蹿下跳,以为自己技术问题,苦练技术
飞第一节块电池很好很稳,没电换一块推油门直接倒扣,摆正后推油门直接朝一个方向飞去,而且还是边上升边朝一个方向飞,动一下副翼,无反应。速降后锁机重新开锁,很稳,无异常,爽飞。待几日,一推油门直接朝一个方向猛飞。
又一次在空中飞行正常,突然出现空中倒扣栽地,捡起来推油们检查,无反应。连接电脑打开乐飞软件发现资料全无
重新调参,飞行正常。正常飞行一月后,在空中突然朝地面猛冲,扎土堆,损机臂一个。整理检查更换后,正常飞,突然自己猛窜升高,赶紧降油门,发现只要超过2米就不好控制,今天又去飞,超过2米直接猛冲云霄,油门无反应。直接关油门跟失控一样,时有时无。没达到失控距离,就几米。今天一键返航没一点效果,往常效果特好。今天超过2米后除了油门不会降其他都可以操作,直接飞空中,朝一个方向飞去,眼见追不到了,突然又飞回来一段距离,直接掉下来,幸亏是麦地。否则要么提空回家要么损失惨重。不过什么都没有损坏。特担心,现在不敢飞了,求真相,求套图。回来问乐飞,答复,我在升2米后推油门技术问题!那么以前就是我技术好???让关闭定高,从此手动油门定高。这就是解决办法???不懂气压计参数2660左右在2楼,数据是否异常?
各位高手给个解说,谢谢

网友:
考虑为某个原件焊接不良。。。。
我前面普精气压定位很棒,没有加海绵,维持稳定高度很棒,无炸,突然定高不怎么管用了。超声都失效了。现在超声又好了。奇怪的怪病。
我自己估计是不是供电干扰。。。。。重新刷了固件,不怎么样。不好还好,能飞。

网友:
是不是应该返厂呀,跟客服商量“召回”

网友:
兔子嘛 不跳怎么叫兔子

网友:
兔子就那个德行,我反正对兔子定高不抱希望

网友:
接线检查一下,接触不良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肯定是有问题,兔子再不稳也不至于定不住高,我的兔子超过两米后上下不超过一米,当然是上下不太稳。后来换NAZA后再也不愿意用兔子了

网友:
我也是兔子,感觉水平校准太蛋疼了,最近打算入naza了

网友:
推油门还有技术问题,叫我们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