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控的组成

楼主(2013-06-12):
飞控一般都是由那些元件(模块)组成的?

网友A:
这个问题范围很大呀,小到电阻电容,大到程序芯片,还有各类传感器............................................................................

网友B:
单片机、传感技术、外围零件

网友C:
你的问题太大了。都能写篇博士论文了

网友D:
简单点回答、、、主要传感器包括陀螺仪,加速度计,磁强计,气压计。。。然后还有个单片机。。。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