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舵机反应慢?

楼主(2013-06-12):
锁尾
舵机
反应慢打完舵后舵机是慢慢回中的不是一下子就回中了那种。属于什么情况是舵机本身就那样还是控设置问题啊

网友A:
设定锁尾模式,舵机就不会回中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沙发正解····如果你要排除尾舵机有问题的话直接跨过陀螺仪插接收打舵就知道了,能快速回中的话就是陀螺仪没设置好了。

楼主:
没有设定锁尾模是就是普通模式的应该是舵机不行但是舵机新买的一次都没用过

网友D:
锁尾感度不足。

网友E:
锁尾舵机如果反应慢,实际表现是比较容易出现金鱼尾。
若飞行正常,则无须担心。

网友F:
,能快速回中的话就是陀螺仪没设置好了

楼主:
是陀螺仪没设置好换到另外一台上没问题。现在已经弄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