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直机更暴力?

楼主(2013-06-12):
请教:如何使直机更暴力?
1。JR-DSX11调哪些参数?2。需要升级哪些部件?

网友A:
参数就是螺距+-13度,不需要升级!
暴力的根源就是打舵要快~~~

网友B:
说先飞机要设计的好

网友C:
动力加大螺距

网友D:
更高的转速 更大的舵量

网友E:
不会走,还想跑

网友F:
推重比要好

网友G:
转速上去~螺距增大(集体+循环)

网友H:
高转速大螺距大舵量!

网友I:
硬件:升级大功率电机,高C数电池,高速大力舵机,高强度碳桨,尽可能减轻机身质量~
软件:在满足硬件的基础上增加电机转速,加大总螺距~